光电二极管产生的电流作为输入信号时,测试点这么加可以吗?

楼主(2023-12-17):
使用光电二极管产生的电流做输入信号时,要检测是否有电流输入,测试点在光电二极管到芯片引脚之间,各位老师帮忙看一下,请问这么加测试点可以吗?

网友:
测电流要串入一个电流表
一般都是在线路上弄两个排针,平时用跳线帽短接,测试时候把跳线帽拔了串电流表

网友:
这电流太小了不好测吧

网友:
光电二极管的电流很大?一致性很好?测跨阻放大之后的电压就行吧?

楼主:
知道了,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