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二手thinkpad X1该选哪一年的

楼主(2023-12-17):
自用的电脑坏了,想买台二手的X1 carbon。请问哪一年的比较经典?还有网上传的沸沸扬扬的低温焊的事件  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到底有没有影响?

网友:
年份越早越便宜 😁😁😁

X1 第三代CPU的肯定没有问题,我们邮购部出货很多,没有听谁说坏了。

楼主:
邮购部还有么?买一台

网友:
肯定越新的越好嘛,最次建议买3代以后的,3代之后的才支持NVME的,之前的都是sata总线的,想换个硬盘死贵,性能还不好。

网友A:
刚好之前做了点功课

2016,及以前,太老不谈,边框大,一看就有时代感,硬盘接口太老;
2017,边框变小了,外观跟后面的没啥区别,看不出旧款机器的感觉,硬盘支持nvme,扩展性好,CPU有点弱,适合办公文职类
2018,CPU有8代,但是有发热bug,不建议买
2019,发热问题解决,整体比较均衡
2020,边框没啥改善,主要是CPU升级,价格比2019高
2021,有16:10的屏,屏占比更大,更好看
2022,去年看,刚出没多久,还是太贵的

若是我,就在2017,2019,和2021的16:10屏选吧,太新就贵了~~

顺便看了关注的店铺,极好成色那种的加个,扒了下价格,2017可能不到2K就能买了,2018要2K出头~~

X1C 2019

        CPU        内存        固态硬盘        屏幕分辨率        显卡        价格
套餐一        i5-8265u        16G        512G        1920*1080        UHD620        2799元
套餐二        i7-8565u        16G        512G        1920*1080        UHD620        3299元
套餐三        i7-8565u        16G         1 TB        1920*1080        UHD620        3499元
套餐四        i7-8565u        16G         1 TB        3840*2160        UHD620        3799元
X1C 2020:

        CPU        内存        固态硬盘        屏幕分辨率        显卡        价格
套餐一        i5-10210u        16G        512G        1920*1080        UHD620        3799元
套餐二        i7-10510u        16G        512G        1920*1080        UHD620        4299元
套餐三        i7-10510u        16G          1 TB        1920*1080        UHD620        4499元
套餐四        i7-10510u        16G         1 TB        3840*2160        UHD620        4799元

X1C 2021:

        CPU        内存        固态硬盘        屏幕分辨率        显卡        价格
套餐一        i7-1165g7        16G        512G        1920*1200        IRIS X        5699元
套餐二        i7-1165g7        16G         1 TB        1920*1200        IRIS X        5999元
套餐三        i7-1165g7        16G          1 TB        3840*2400        IRIS X        6399元
套餐四        i7-1165g7        32G         1 TB        3840*2400        IRIS X        7299元
X1C 2022:

        CPU        内存        固态硬盘        屏幕分辨率        显卡        价格
套餐一        i5-1240p        16G        512G        1920*1200        IRIS X        4999元
套餐二        i5-1240p        16G         1 TB        1920*1200        IRIS X        5399元
套餐三        i7-1260p        16G         512G        1920*1200        IRIS X        6199元
套餐四        i7-1260p        16G         1 TB        1920*1200        IRIS X        6499元
X1C 2022高分屏:

        CPU        内存        固态硬盘        屏幕分辨率        显卡        价格
套餐一        i7-1260p        16G         1 TB        2240*1400        IRIS X        6799元
套餐二        i7-1260p        16G         2 TB        2240*1400        IRIS X        7299元
套餐三        i7-1260p        16G          2 TB        3840*2400        IRIS X        7799元
套餐四        i7-1260p        32G         1 TB        3840*2400        IRIS X        8799元

网友:
我有台第7代的X1C,i5的CPU,一直作为备用机,偶尔给小孩寒暑假用,但小孩有iPad就不咋用X1C了,目前9成新肯定是有的,
有兴趣的话,可以出给你,RMB2K,
PS,我的主力机是P1,奈何新的P1,有些配置不支持双SSD,估计要转投DELL的XPS1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之前做了点功课

2016,及以前,太老不谈,边框大,一看就有时代感,硬盘接口太老;

你好  谢谢回复。
请问 据说2017年开始  联想在X1C上开始使用低温锡 会导致可靠性受到影响,这个消息是谣言么?
如果这样 我倒不如买2016年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谢谢回复。
请问 据说2017年开始  联想在X1C上开始使用低温锡 会导致可靠性受到影响,这个消息是谣 ...

低温锡这个倒没有太留意,毕竟都是当年的高端货,不会那么离谱吧,买了个二手2017的,背着跑来跑去,距离出厂大概都六七年了,用得好好的啊~~~现在应该2K不到,用坏就丢,不心疼,哈哈

网友B:
从英特尔8代开始,处理器性能重新开始突飞猛进,所以建议买8代的二手机器,或者直接买较新的近1-2年的新机器?

网友:
期待楼主的调研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英特尔8代开始,处理器性能重新开始突飞猛进,所以建议买8代的二手机器,或者直接买较新的近1-2年的新机 ...

也买过x1 nano i7-1160G7的机器,没干啥正事,就是开关机和运行一些办公文档,上上网,感觉都是很慢,并没有比X1c的7代U或者X1c的8代U有明显快

可能这类本定位就是便携的,没啥性能发挥的调校

网友:
我用的2018,确实发热,正常能接受。唯一觉得脑待设计,是出风口朝右。夏天烤手太难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谢谢回复。
请问 据说2017年开始  联想在X1C上开始使用低温锡 会导致可靠性受到影响,这个消息是谣 ...

2017年是开始用,不是大面积用。

找个笔记本维修的问问,他们肯定知道。

楼主:
查了一下,从X1 carbon 2017开始就使用了低温锡。而且从X1C 2017开始不再支持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温锡这个倒没有太留意,毕竟都是当年的高端货,不会那么离谱吧,买了个二手2017的,背着跑来跑去,距离 ...

请问你关注的店铺是哪家?靠谱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关注的店铺是哪家?靠谱么?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78326262793

红点本本,可以参考下,成色是靠谱的,但毕竟是二手商品,到手后要及时验货,有问题的及时反馈

如果不介意重一点点,选X1 yoga版本,比同时期的x1c还便宜一些,且支持触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从X1 carbon 2017开始就使用了低温锡。而且从X1C 2017开始不再支持WIN7。 ...

win7到win10基本是无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s.w4004-24965695310.6.5e591642IPuRmx&id=67832626279 ...

这家的太新了  没有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家的太新了  没有旧的:(

问下,有老款的,只是老款利润低了,他不上架了,哈哈

网友:
我的二代已经用了好多年了, 至今还很稳定, 就是上面一排Fn键搞成触摸的很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谢谢回复。
请问 据说2017年开始  联想在X1C上开始使用低温锡 会导致可靠性受到影响,这个消息是谣 ...

有问题 三四年就暴露了。2017的到现在还能用,如果不是返修的,那电路板应该没事。2019也有快5年了啊。

楼主:
最终,我选择了二手X1 carbon 2016 i7。之前买的T430S可以退役了(退役原因是键盘进水N次,摔在地上N次,声卡损坏,wifi开关经常失灵)
理由如下:
1. 网上能获知的是从2017版本开始使用低温锡,不用纠结低温锡可能产生的问题
2. 配置够用,也很新,还很便宜(一千多)
3. 联想官方能支持这个版本的WIN7的驱动
4. 能使用NVME固态硬盘
5. 其他细节(如散热孔不在右手边、USB口够多,因为雷电口反而对我没啥用。等等)

分享一下机器安装WIN7的经历(NVME固态硬盘)。网上的太过凌乱,且很多都有误导,走了很多弯路(关键是可以直接使用莫大的安装U盘):
第一步:修改bios设置(关闭secure boot,改为legacy first)
第二步:使用莫大的安装U盘,注入usb3.0+nvme(使用gigabyte或者微星msi smart tool,我用的是微星,因为gigabyte不知道为啥一直注入失败)
第三步:安装U盘启动,安装win7。安装好后,重启系统会蓝屏(经典的0x000000007B,因为安装U盘注入只是能够安装系统,并不能进入系统!)
第四步:制作PE系统,进PE桌面后  找到USB3+NVME注入工具,重启系统。
这样win7 sp1就安装好了。接下来是win7 sp1的各项补丁包升级。用dism++就行了。

网友:
X1C 2019款用到现在,去年开始电池有点问题,偶尔就会提示电池不在线,用用又好了,其他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