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热销的热缩焊锡环用来连接电线可靠吗?

楼主(2023-12-18):
家用的电线(多股的那种RVV软线)连接,以前一般都是拧在一起+上锡,再用绝缘胶带或者热缩管套住。
最近在淘宝上看到了这种热销的连接器。

按照卖家的说法,外面是热缩管,里面两端是热熔胶,中间是焊锡环。加热以后,就可以做到稳定连接+防水+牢固。
价格也不贵,似乎是便宜+省事+质量好。
但是我不确定这是真的新技术好用?还是商家的宣传?
向各位电工电子同行请教。
为了方便讨论,假设这几种常见的使用场景:
1. BVV 单股粗铜丝的硬线的连接,1.5平方,预计走16A的空调。
2. RVV 多股铜丝的软线的连接,1平方,一般插座用。

网友:
不需要助焊剂?

楼主:
它中间的那个焊锡应该是低温顺便带一点助焊剂的吧?如果没有助焊剂的话会怎样?这个能走10A的电流吗?

网友A:
这等同于超低温焊锡可靠不可靠吧。它这个还是熔点比138度低温焊锡还要更低的,大概110~13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等同于超低温焊锡可靠不可靠吧。它这个还是熔点比138度低温焊锡还要更低的,大概110~130度。 ...

是的,你一句话就指出关键,如果设计没问题的话,我的提问等价于:超低温焊锡可不可靠(1. 大电流使用时的电气性能、2. 长期使用的机械结构稳定性)。

除此以外,我还担心会不会有别的坑,比如渲染图好看,实际上做工普遍很次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你一句话就指出关键,如果设计没问题的话,我的提问等价于:超低温焊锡可不可靠(1. 大电流使用时 ...

机械性能差点可以要求不受力的静止安装。也不是不行。
但我比较担心冷热循环下的表现以及焊锡量可能不够,毕竟电线烙铁直接焊的时候能吸很多锡。

网友:
它两端防水密封这点倒是很不错,但可惜我的日常根本没有有可能用到这东西的地方,从未买来测试过

网友:
中间的焊锡不作评价,防水密封的话是有一种叫“带胶热缩管”,公司以前用过这样的热缩管

网友:
起始收缩温度70℃的带胶热缩管  才是正规化产品

网友B:
买过,感觉挺好。又不贵,可以买回来试试看。用一截废导线,拉扯,泡水,弯折,自己评估一下。

网友:
如果不追求防水和极端,没必要上焊接。可以试试
wire nut,螺旋 压线帽

或者wago 221连接器。要便宜山寨款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过,感觉挺好。又不贵,可以买回来试试看。用一截废导线,拉扯,泡水,弯折,自己评估一下。 ...

是的,直接买来测试一下最放心。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