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的东西从来都是一个笑话:男子称家中小米智能锁多次自动开门,很后怕

楼主(2023-12-18):
【男子称家中小米智能锁多次自动开门:很后怕,只能把电池先抠下来-哔哩哔哩】 https://b23.tv/1dVCpkE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

网友A:
万科自带的指纹锁,也有自己开门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科自带的指纹锁,也有自己开门的情况。

难道也是小米的锁?

我对这些东西从来不相信。

我家的锁都是机械的。贵的机械锁也有上千元的 ,据说是不可能破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也是小米的锁?

乐开智能锁

网友:
以后小米汽车会不会自动开走不见了?

网友B:
看了一下评论区,这个带把手的顶多是半自动,按理就算远程解锁了,也得拉把手才会开锁开门……

网友:
我们都是高电子产品的,电子产品的稳定性和机械的相比稳定性差几个数量级呢。现阶段现阶段真不适合用纯电子锁。

网友:
买房子的时候开发商带的,需要装6节1号电池,我家使用频率不高,大约一年换一次,换一次电池能把人折腾死,不是工科的男人估计搞不定(品牌不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评论区,这个带把手的顶多是半自动,按理就算远程解锁了,也得拉把手才会开锁开门…… ...

看视频里面的监控录像,门是自动打开了,不必拉开把手。

网友C:
亲戚新房装的密码锁,然后他家几个小孩关门都是手拨门把手然后放开或者拉住门把手用力关门,我都怕什么时候墙给摔门摔坏了那种,每次都是一声巨响,终于有一次门内锁舌跟门把手连接有问题,我老婆和几个小孩中午被锁在里面出不来,我大中午赶过去尝试修理,幸好内外把手同时扭动还把锁舌拉开了,这些门锁,不说电子的稳定性,机械方面的稳定性都差的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戚新房装的密码锁,然后他家几个小孩关门都是手拨门把手然后放开或者拉住门把手用力关门,我都怕什么时候 ...

据说有暴力电磁干扰的装置,可以打开这类电子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有暴力电磁干扰的装置,可以打开这类电子锁。

感觉这种只要能干扰控制引脚电平,然后就可以导致插锁电机动作,从而达到开锁
然后最近也把电池给拔了,直接使用机械钥匙开门了

网友D:
我邻居家的小米智能锁就是自动开门的,莫名奇妙的叫了几声就开了,幸亏我家摄像头直接对着她家门,把她家智能锁自动开门都录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视频里面的监控录像,门是自动打开了,不必拉开把手。

视频里的门锁应该是门外没有可转动把手,电路在开锁时直接控制锁舌/插锁 缩回门内,此时不需要转动门把手,门与门框已经是分开的了,由于门本身的惯性,门向外滑动开了

网友:
小米1s智能锁,使用17个月一切正常,电量还剩60+,每天使用2次+,睡觉我会上指纹锁的机械保险扣。带转动把手的智能锁,锁密或指纹解锁后,需要人工辅助给锁把手做下压动作才能开门,真锁门也需要人工辅助往上提才能锁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邻居家的小米智能锁就是自动开门的,莫名奇妙的叫了几声就开了,幸亏我家摄像头直接对着她家门,把她家智 ...

你把你家的摄像头对着别人家的门口,还直接对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你家的摄像头对着别人家的门口,还直接对着

很多小区的房子,自己门口就直接对着别人门口 😁😁

网友:
智能门锁是不是稳定我现在还不清楚,反正我家的还没出过事。
另外智能门锁有视频记录功能,所以假如我是入室盗窃的,应该会首先排除电子门锁,这是我买电子门锁的理由之一,另外一个理由是的确偶尔有不带钥匙的情况,还曾经把媳妇从单位叫回家给我开门,换了智能门锁之后又发生了一次这个情况,很幸福的用手指头把门开开了。

视频里的门锁带把手,是半智能的,也就是说电子部分负责解除锁定,开门这个动作需要手工完成,如果门外的确没人,那么应该是门锁安装有问题,门锁没有很好的和对面门框贴合。

如果是自动门锁,开锁动作完全电动完成,那么应该会有机械动作的声音。

网友F:
很奇怪啊,我安装的凯迪仕智能门锁,它解锁之后门还是关着的状态啊,需要人推门才能打开啊,它这个门都直接打开了一个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奇怪啊,我安装的凯迪仕智能门锁,它解锁之后门还是关着的状态啊,需要人推门才能打开啊,它这个门都直接 ...

我猜是门的安装问题,门不够垂直,上门框往外倾斜,重力会导致门自动往外开

网友:
目前的指纹锁电子锁换上之后,防盗门的天勾地锁其实就都没用上了,其实都不叫防盗门了
锁还是机械的放心,但忘带钥匙也真发生过,那些时候就特别有冲动换指纹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评论区,这个带把手的顶多是半自动,按理就算远程解锁了,也得拉把手才会开锁开门…… ...

是的,这个是半自动的锁,电子开锁只是把锁体里面的离合器打开,如果要把门打开还需要压把手才可以(相当于挂锁把钥匙插入,还需要拧一下挂钩才可以弹出来)。
视频里面的门都自动开了,是不会出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视频里的门锁应该是门外没有可转动把手,电路在开锁时直接控制锁舌/插锁 缩回门内,此时不需要转动门把手 ...

门外没有把手,里面有?

网友:
开发商标配的六零加的智能灯控面板,晚上会给我自动开灯。发生过两次后,被我直接拆掉换成传统机械开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门外没有把手,里面有?

是门外的把手部分是不可转动的,在自动开锁时锁舌是直接打开的,也就是外面直接拉门即可开门的
有部分电子门锁是门外把手也是可以转动的,那种锁在电子锁开锁的时候,锁舌是不会自动缩回门内的,需要用手向下转动门把手才能开门

网友:
深圳公租房自带的指纹锁,目前一年用下来还可以。

楼主:
小米否认楼主为位的事情,认为是造假抹黑小米。

【小米门锁半夜自动开门?官方回应来了-哔哩哔哩】 http://b23.tv/W8xoNnb

网友:
客观的说就是没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