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MDK同一个版本软件language code generation显示为什么不同呢?

楼主(2023-12-18):
MDK同一个版本软件language  code generation显示为什么不同呢?  V5.35.0.0

如何来确定这部分不同的显示界面呢?

网友A:
Target->ARM Compiler  AC5 AC6

网友B:
软件界面哪有什么不同?明明是你工程设置的选项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界面哪有什么不同?明明是你工程设置的选项不一样

在哪里设置这个选项?

网友:
一个AC5 一个AC6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rget->ARM Compiler  AC5 AC6

一直在使用 还真没注意这里呢, 搞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