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b9 任意切换输出232、485方案是否靠谱

楼主(2023-12-18):
我的输入是  232信号  输出是 db9  然后db9这个可以通过拨码(只能是拨码)实现  232和485信号任意切换输出。

我想的是 先用max 232 把 输入的 232转成 ttl的信号  然后这个时候 用模拟开关来切换输入到485芯片还是 232芯片。
也就是  2路232芯片+一路485芯片+一个模拟开关+一个mcu。

大家有更好的方案吗?谢谢大家

ps:1、由于板子空间大小  不适合采用那种双刀双投开关。
       2、同时我也找到一款  485和232一体的芯片MAX3160EAP。可惜太贵了
       3、补充一点。之所以用拨码来实现切换而不是通过做不同电路板来适配是因为  有3路db9.那么就是 8种可能(按照232个数,485个数来定义电路板没有这么多可能)。
            并且这三路 db9是转接板的形式。所以做成那种电路板切换其实也很麻烦。所以干脆做成三路都是可以任意切换的 。省去了中间的各种麻烦

网友A:
不同引脚不行吗?切换干嘛?

网友B:
大多数模拟开关不能搞定超过芯片供电范围的信号切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模拟开关不能搞定超过芯片供电范围的信号切换吧

是的 所以 我的方案是 切换串口ttl 而不是 切换 232电平或者485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引脚不行吗?切换干嘛?

没办法  产品口 只有一个 db9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引脚不行吗?切换干嘛?

有的客户需要232  有的客户需要485

网友B:
pcb 设计成兼容的
客户要 485 就贴 485 的料、232 芯片不贴
要 232 就贴 232 的料、485 芯片不贴

网友A:
DB9的不同引脚不同功能,比如2、3是485的AB,7、8是232的RX TX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 设计成兼容的
客户要 485 就贴 485 的料、232 芯片不贴
要 232 就贴 232 的料、485 芯片不贴 ...

那会很麻烦。有些客户是既要也要还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9的不同引脚不同功能,比如2、3是485的AB,7、8是232的RX TX

要做成标准的   有一个引脚是共用的

网友C:
如果安装好后不需要切换,接口电路做成子板,需要232插232的子板,需要485插485的子板,要换接口换子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安装好后不需要切换,接口电路做成子板,需要232插232的子板,需要485插485的子板,要换接口换子板就行 ...

目前确定的就是  不通过换板子。需要直接可以切换  拨码切换

网友D:
如果232和485是同一个串口,干嘛这么切换,直接都在DB9上分配好不就可以了吗,很多触摸屏串口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确定的就是  不通过换板子。需要直接可以切换  拨码切换

换贴不同芯片,换不同子板,都是常用方法,成本相对较低,如果两个接口电路都要有,通过拨码开关或跳线切换是最简单的。
设备安装好后,不需要再切换接口了吧,有必要2个都留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贴不同芯片,换不同子板,都是常用方法,成本相对较低,如果两个接口电路都要有,通过拨码开关或跳线切 ...

需要的。就是使用中随时会变

网友:
MaxLinear也卖。比如SP330EEY-L/TR,但是价格估计和美信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贴不同芯片,换不同子板,都是常用方法,成本相对较低,如果两个接口电路都要有,通过拨码开关或跳线切 ...

而且端口有限  就留了  3路db9  这三路  就相当于  232  ,485任意切换。因为  这三个db9   8中可能  我得做多少块板子来适配。客户也是什么端口都有用到。

所以做成也可以拨码切换的 就节省 多种电路板了。我可能前面说不详细  有三路 db9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232和485是同一个串口,干嘛这么切换,直接都在DB9上分配好不就可以了吗,很多触摸屏串口就是这么做的 ...

标准的 db9  232和485是有共用脚的  所以不能接在一起

网友B:
还有一个方案供参考

你的主机对外只提供一种口,譬如留 485 口

然后再做一个小转接板,把 485 转 232

客户使用 485 就直接接,若要使用 232 就多接一个转接小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而且端口有限  就留了  3路db9  这三路  就相当于  232  ,485任意切换。因为  这三个db9   8中可能  我 ...

232的T/R和485的A/B接在DB9同管脚上,不能直接并联,TTL端485芯片有高阻状态,232芯片不一定有Shut管脚,也不能直接并联,接口电路两端都需要用跳线切换,切换跳线比换子板麻烦,更容易出错。考虑一下别的方案吧,把DB9管脚功能分开是更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方案供参考

你的主机对外只提供一种口,譬如留 485 口

谢谢提供思路。不过设备是带外壳的哈。这样做得弄成那种集成转接线 不然显得不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2的T/R和485的A/B接在DB9同管脚上,不能直接并联,TTL端485芯片有高阻状态,232芯片不一定有Shut管脚, ...

感谢!!! 目前这么做确实感觉很奇怪 。db9那个输出不做切换了  。因为不太好做   232电平。485电平   信号有负电压 不好切换。想的是找一个可以控制232输出的芯片  也就是你说的高阻态。

网友E:
记得某触摸屏就是这样方案
ttl信号这里控制转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标准的 db9  232和485是有共用脚的  所以不能接在一起

请教一下,这是哪个标准文件上的?还是只是某个厂家的产品手册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某触摸屏就是这样方案
ttl信号这里控制转换

但是这个地方 输出一个db9  就得输出也要切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这是哪个标准文件上的?还是只是某个厂家的产品手册上的?

一个产品里面的

网友G:
Moxa的uport是这样可以软件切换的232 485  422

楼主:
引用 网友G:
Moxa的uport是这样可以软件切换的232 485  422

知道是什么方案吗?

楼主:
目前看到一个坛友 好像做过类似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39427-1-1.html  看他这个好像是模拟开关做的。输出好像是共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