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余电上网的光伏三相电,怎样卖给隔壁商铺?

楼主(2023-12-18):
自己楼顶安装了20千瓦的三相光伏,自发自用,余电上网。跟南方电网签的售电合同。我自己的家庭用着的2线的。现在我想把光伏的发电供给隔壁商铺。要考虑哪些问题?

网友A:
自己售电给第三方,按现行法律法规属于非法售电。。。。电厂都不允许私自售电。

网友:
签个合约,装机成本分摊,按月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售电给第三方,按现行法律法规属于非法售电。。。。电厂都不允许私自售电。 ...

对,按3楼的建议,不要说卖电,说是设备分摊费用。

网友:
楼主:

20千瓦的三相光伏,需要多少平方面积,多少成本建设?

楼主:
2019年,惠州这边,全部费用花了10.7万。约80平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19年,惠州这边,全部费用花了10.7万。约80平方。

能并网,你是怎么安装的?是自己安装的吗?

网友C:
不太可行。
白天发电时候,对方不用市电,用你的太阳能电。
晚上呢,要对方切换回市电吧?要不然跟你同一个表,按现在阶梯电价,你的电价不是更容易升档,更贵了?
怎么自动来回切换?

网友:
隔墙售电目前好像不太行,但是可以等一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并网,你是怎么安装的?是自己安装的吗?

并网现在好像很容易,应该是可以直接提交申请就行,关键是你接的那个变压器容量够不够,不够你就干瞪眼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太可行。
白天发电时候,对方不用市电,用你的太阳能电。
晚上呢,要对方切换回市电吧?要不然跟你同一个 ...

这个不难, 电流都有方向; 再说, 光伏逆变器应该都有状态输出, 如果没有的话, 就直接检测光伏的直流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难, 电流都有方向; 再说, 光伏逆变器应该都有状态输出, 如果没有的话, 就直接检测光伏的直流电压 ...

给隔壁供电,功率至少要5kw以上吧。
定时切换好像不合适吧,假如阴天雨天没太阳,隔壁并过来只会增加楼主阶梯电价。
那做成动态切换,根据太阳能发电功率来判断时候适合切换。那这种承受几千瓦,能动态切换不造成断电的开关,现成的好不好找?
我也在找,因为我也有自己装太阳能电池的打算,白天时候给我哥家输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隔壁供电,功率至少要5kw以上吧。
定时切换好像不合适吧,假如阴天雨天没太阳,隔壁并过来只会增加楼主 ...

有遥控的空气开关(可能会比较贵), 可以搭个双电源切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隔壁供电,功率至少要5kw以上吧。
定时切换好像不合适吧,假如阴天雨天没太阳,隔壁并过来只会增加楼主 ...

标题是“隔壁商铺”。应该只是白天用电。

太阳能的最大问题是,阴天就没有输出,或输出很低。

网友C:
按照南方电网的规定,签了并网协议,其实除了自己家使用,是不大允许再接给其他人用的。
假如自己多加个太阳能板,属于私自增容明确是要处罚的,卖电给其他人,属于私自减容,这要不要处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南方电网的规定,签了并网协议,其实除了自己家使用,是不大允许再接给其他人用的。
假如自己多加个太 ...

我现在考虑的是你说的情况。终止合同协议中,其中有1个条件:就是未经购电人(南方电网)同意,私自转供。购电人有权在30天内终止合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考虑的是你说的情况。终止合同协议中,其中有1个条件:就是未经购电人(南方电网)同意,私自转供 ...

我觉得别折腾了,虽然说起来搭电给别人就是接2根线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怎么智能切换都是大问题,我觉得没什么理想又智能的切换方案。
而且惠州那里供电局是4毛钱跟用户买电吧?跟卖电差价应该也是2毛多,不太值得你费时间精力冒风险。

楼主:
多谢各位踊跃参与。看了各位的回复,发现人们对光伏并网发电不了解。我大概说一下。先说资金。有低息贷款安装。有出租楼顶安装,也有全资安装。我认为最低收益的是楼顶出租安装。其次是贷款,最高是全资。投资风险成正比例。再说用电方式。1-并网全部出售。2-并网自用,余电出售。3-不并网,全部自用(需要蓄电池)。我的是方式2。不管阴天晴天,白天发的电,优先自用,如果阴天发电功率不够家里用,因为是并网,所以自动从市电(购电)补足功率。晚上也是从市电购电使用。我以为白天发的电,晚上可以用回来。实际不是的。白天便宜(0.4元)卖了就卖了。晚上用电得按照阶梯电价使用市电。我如果卖电给隔壁商铺,就等于是自发自用,有多余的电就自动卖(输送)出给电网,如果商铺功率大,就会把自己的光伏电功率用尽,并自动从电网购电(输入)使用。不用考虑切换这些技术。只要考虑南方电网管控, 不让转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隔壁供电,功率至少要5kw以上吧。
定时切换好像不合适吧,假如阴天雨天没太阳,隔壁并过来只会增加楼主 ...

太阳能储能成本高,现在天冷干脆直接加热水箱转化为水箱储热做全屋暖气用。同样的夏天带压缩机全屋冷水循环制冷

网友E:
80平米,能做到20KW?  20KW是正中午吗?平均能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80平米,能做到20KW?  20KW是正中午吗?平均能到多少

是最大值。一年中没多少次能达到。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踊跃参与。看了各位的回复,发现人们对光伏并网发电不了解。我大概说一下。先说资金。有低息贷款安 ...

假如卖电0.4元一度,买电0.6元一度,白天不用电,发了100度电,晚上又用掉100度电,那应该是完全不用出钱,还是应该要出20元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别折腾了,虽然说起来搭电给别人就是接2根线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怎么智能切换都是大问题,我觉得没 ...

对方是商铺,电价起码1元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假如卖电0.4元一度,买电0.6元一度,白天不用电,发了100度电,晚上又用掉100度电,那应该是完全不用出钱 ...

白天卖了40元。晚上买了60元。

楼主:
卖了就是他的了。没有晚上给你用回去这样的说法。估计他的道理是:我没有帮你存起来晚上用的义务。

网友:
就按白天卖电收入多少,晚上自己用电要付多少钱,这不就算出利润了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白天卖了40元。晚上买了60元。

太坑了!本来我也想装的,这样的话我就不想装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2019年,惠州这边,全部费用花了10.7万。约80平方。

20KW,平均一天60度电,卖24块钱,就算25年寿命,而且不算其他成本,总产值219000元,投资10.7万元,不如存银行定期呀,10.7万元是不是贵了?我听说大概3元左右一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KW,平均一天60度电,卖24块钱,就算25年寿命,而且不算其他成本,总产值219000元,投资10.7万元,不如 ...

不同时期价格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坑了!本来我也想装的,这样的话我就不想装了。

要不要装,不能只看这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不要装,不能只看这个。

装这个的不看收益干嘛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要装,不能只看这个。

开工厂的装这个最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这个的不看收益干嘛要装?

不是不看收益,相反,最重要的是看收益。
但我的意思不能只盯着这个0.2x元的差价。举例:如果你白天用电量很大,比如开工厂的。装这个5~6年就回本了。非常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