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广PMS150C能软模拟I2C主接口吗?

楼主(2023-12-18):
请教一下,应广PMS150C可否做软模拟I2C?

数据手册在附件。

PA5配置输出可以做开漏模式。理论上应该可以,请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呢,如果有实例最好。

或者如果有支持I2C和两个GPIO(支持外部中断)的低成本(5毛以内)MCU也可以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
随便找个mcu,不需要开漏都可以。写1时设成输入,写0时设成输出0。

有些i2c协议有超时控制,smbus一般是5ms,不要跑太慢。

网友A:
开不开漏都没事,即使没有开漏功能的引脚,要输出高电平的时候,设为输入就行了。
你去下个miniC编程助手,里面有各种示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不开漏都没事,即使没有开漏功能的引脚,要输出高电平的时候,设为输入就行了。
你去下个miniC编程助手, ...

非常感谢!

网友:
现在这货什么价?

楼主:
在lc商城上大概2毛左右。

网友B:
楼主要做的是主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lc商城上大概2毛左右。

淘宝1毛包烧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做的是主机吗?

对。做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