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12裸铜电阻,大面积焊歪,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12-18):
最近一批板子,用了6颗1mΩ的裸铜2512电阻,在嘉立创做的SMT,

板子回来发现,2512电阻有20%的概率偏向一边。

问了SMT业务专员,说我的这个焊盘太大,导致过炉时候被拉偏。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视觉识别的时候,没有正确识别,导致放下的时候就是歪的?
这两边的锡膏熔化后,表面张力应该是左右一致的。不应该有的偏左,有的偏右。

楼主:
同一个板子,上一个批次焊接的是2512合金电阻

焊接后是100%全部居中的。

楼主:
之前碰到一家贴片厂,4个TO252歪歪扭扭不对齐,然后那边辩称说是过炉后拉歪的,

刚好过炉前让他们拍了首件的图片,结果是放的时候就已经是歪了。

实际就是机器摄像头没有正确识别到器件外形和焊盘,等于是没有进行坐标修正就直接放的。

网友:
我觉得:中间黑色的电阻,肚子胖且粗糙,肚子贴在 pcb 上,起到防滑作用,所以不容易被锡膏拉偏

网友A:
“这两边的锡膏熔化后,表面张力应该是左右一致的。不应该有的偏左,有的偏右。”
我觉得过孔多的那一端会熔化得慢一点,但这个偏的情况又不足以说明。按说偏向于非过孔那边的应该多一些

网友:
应该是铜电阻重量大,过炉时这锡膏没办法自动找平。 合金电阻应该是比较轻。跟普通电阻差不多。 铜电阻这样贴应该也算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边的锡膏熔化后,表面张力应该是左右一致的。不应该有的偏左,有的偏右。”
我觉得过孔多的那一端会 ...

偏左偏右各一半。
没有显著概率表示一定偏向哪一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偏左偏右各一半。
没有显著概率表示一定偏向哪一边。

那焊炉的功率与温控都是很好的,那我也猜测为:放置时候就偏了。
这个器件很重的,焊锡均匀熔化时,靠表面张力拉扯不动它。

网友:
放置时候位置和温度造成锡膏流动性  都是影响因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偏左偏右各一半。
没有显著概率表示一定偏向哪一边。

拼板的话可能一个朝左一个朝右放的。。这样概率就是随机的。而且化锡跟过炉方向也有关系,还有,jlc舍不得多放锡(我这边上一批5pcs fpc两边固定用的大pad锡非常少,虚焊,全部自己补了一遍),回正力比较弱。

最开始先化的一侧一定会拉走的,除了大件,因为此时元件实际上在锡粒上面漂着,底部没有直触pcb的话,滑动阻力小。手工smt焊接经常看到轻料滑动,不管什么件,只要一侧先化锡,一定会拉走。

而且因为料比较重,后续另一侧化了之后直接压pcb上了,稍微拉一点之后就吸到pcb上了,更动弹不了 普通阻容可以观察到显著的回正的现象,但是像fpc连接器之类的就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拼板的话可能一个朝左一个朝右放的。。这样概率就是随机的。而且化锡跟过炉方向也有关系,还有,jlc舍不 ...

这是个11×12的大板,没拼板。
同一块板会同时一个偏左,一个偏右。

我觉得就是贴片机的视觉校准没调好,
然后这个器件从编带出来直接放的。
但我没证据,因为没有过炉前的照片。

嘉立创就这个小批量标准型首件确认问题,
提了两年了,依旧不给提供。
搞了亡羊补牢的发货前确认,还收费50元。
拍个照片而已。

不给就算了,现在连追溯不良原因都无法追溯,还如何能提高未来的良品率。

还是说嘉立创就甘于目前这种低良品率志得意满。

楼主:
板子是这个板。

网友C:
封装做小点呢,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封装做小点呢,会不会好点,

封装如果做的一样大,贴片机再放不准,电阻就焊到外面去了。

我前面3L提到的,另一家贴片厂TO252放不准,结果就是焊到外面去了,金属引脚突出焊盘外了。

网友D:
2512裸铜电阻

这电阻 要多少钱一个?多少W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12裸铜电阻

这电阻 要多少钱一个?多少W 的?

1mΩ 2512 1% 6w
0.33元

嘉立创编号  C5224158

网友E:
这个电阻焊盘和板子焊盘不匹配(焊盘内侧距离太小,比实际物料要大很多,要么内侧距离加大,那么外侧缩小就可以了。)这个锡量大,是会浮动,拉偏过去的一遍,吸力过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个板子,上一个批次焊接的是2512合金电阻

焊接后是100%全部居中的。

这个物料的焊盘和pcb焊盘是匹配的,焊盘内侧和pcb内侧间距差不多, 外侧空余也差不多,跑锡均匀,所以会自动矫正。这个同样会浮动的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阻焊盘和板子焊盘不匹配(焊盘内侧距离太小,比实际物料要大很多,要么内侧距离加大,那么外侧缩小就 ...

那你分析分析,这四个为什么不对齐。

网友F:
如果没有红胶,这种器件化锡的时候被拉偏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没有红胶,这种器件化锡的时候被拉偏很正常。

按经验,焊盘两边对称+器件两边对称,化锡时候两边拉力就会一致,原始放置是居中的,过炉后也一定居中。

根本不需要红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阻焊盘和板子焊盘不匹配(焊盘内侧距离太小,比实际物料要大很多,要么内侧距离加大,那么外侧缩小就 ...

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可以通过钢网开孔来控制。

2512电阻有很多种风格,合金大引脚、合金小引脚、普通厚膜超小引脚。

可以使用同一个封装焊盘,但钢网开孔要根据实际具体使用的器件来决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你分析分析,这四个为什么不对齐。

底部焊盘设计不合理,过长,和上面说的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可以通过钢网开孔来控制。

2512电阻有很多种风格,合金大引脚、合金小引脚、普通厚膜 ...

那你就按你的经验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底部焊盘设计不合理,过长,和上面说的一样的

这个图,我在3楼就说了,跟焊盘设计没关系,放的时候就是歪的。图样的板,在务实贴片贴过三四千片,完完全全的对齐。务实贴片当时只有两条线,对贴片机的视觉调教做到了极致。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我在3楼就说了,跟焊盘设计没关系,放的时候就是歪的。图样的板,在务实贴片贴过三四千片,完完 ...

你这么认为,都门清了,那还问啥。
上面也是根据个人经验告诉给你参考而已。
有没拉动自纠正,或者拉歪,还有和锡膏品质,流动性,温度,等都有关。但是按1楼的图片2种保险丝对比,确实是这个问题。另个mos管,我贴过这么多,这种情况遇到很多。
还有就是和底部焊盘是否有孔也有关系。
你说的贴片机机问题,也可能,但是目前贴片机基本上都是视觉矫正的,不存在不矫正,只是误差多少而已。要不然贴片机就会视觉报警,过不了的。
不带视觉矫正的机器,现在市场上已经灭绝了(早期贴片机是靠爪子矫正,能贴0805以上,有幸见过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么认为,都门清了,那还问啥。
上面也是根据个人经验告诉给你参考而已。
有没拉动自纠正,或者拉歪, ...

这个还要调的,不是机器带视觉,它就一定准确。之前贴贴片的XH2.5,一排好几个,国产的。去的第一个厂,贴不准。后来论坛入驻了务实贴片,就转去务实贴片做了。

两家厂我都去跟线的,第一家厂死活贴不准,每个偏的都不一样。务实贴片却能完完全全保证连接器的对齐和一致。当时务实贴片用的机器跟第一家厂完全一样,都是很古老的雅马哈机。

这个就是调机水平的差别。

再后来务实贴片搬厂走了,我换了第三家厂,第三家厂价格还更贵。然后第三家厂的TO252都贴不准了,连接器更不用说了。

所以果断弃用,现在开始用嘉立创,看看嘉立创的水平。

网友G:
这不是之前搞AGV那个么,小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不是之前搞AGV那个么,小号?

一年换一个号。老的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么认为,都门清了,那还问啥。
上面也是根据个人经验告诉给你参考而已。
有没拉动自纠正,或者拉歪, ...

续27楼,
目前嘉立创的机器调机水平整体满意。

连接器都是准的。TO252贴片准确度跟务实贴片调的有一些轻微差距,但比上述的第三家好很多了。
还有就是这颗2512裸铜电阻出现大面积贴歪的情况,原因不明。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续27楼,
目前嘉立创的机器调机水平整体满意。

嘉立创的设备和水平都不会有问题,上面原因也说了,信你就改,不信就继续找。
都贴正,锡流动性差,反而不歪,不知道这样你能不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嘉立创的设备和水平都不会有问题,上面原因也说了,信你就改,不信就继续找。
都贴正,锡流动性差,反而 ...

这种裸铜电阻,背面焊盘和非焊盘区域,颜色是一样的,不像普通合金电阻那样,焊盘颜色和本体颜色区别那么显著。

如果贴片机视觉识别只识别2个焊盘的位置,再计算中心位置和偏移角度。这种方法,在这种裸铜电阻上可能失效的。会导致没有正确识别出来,于是就没有进行中心点校准。

如果是这种情况,从编带吸取出来就是直接放的,也就会造成有些偏左,有些偏右。

========

发这个贴子,是希望嘉立创的相关人员可以查清一下这个问题的来源。这个电阻以后每个批次都要用的。不希望以后再贴歪。

网友H:
分析问题时往更极端里想参数设置,假设直接用最大焊盘,最小焊盘分别会出现什么状况。(假设最小应等于引脚金属部分,最大是整张板。)
然后逐渐放大最小,缩小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分析问题时往更极端里想参数设置,假设直接用最大焊盘,最小焊盘分别会出现什么状况。(假设最小应等于引脚 ...

这颗电阻用最大焊盘的应该大有人在。
在原有焊盘基础上,做大面积开窗。
毕竟要走70A电流。
所以跟焊盘怎么开窗没有关系,跟钢网怎么开孔关系很大。

网友I:
已经比较正了,位移一点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I:
已经比较正了,位移一点不影响

强迫症 受不了

网友J:
虽然有偏移,但不会影响板子的工作。
如果你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看看锰铜片的表面是否光滑平整、铜片过重,考虑吸嘴接触的时候是否有漏气导致在吸取、贴装头运动的时候移位,如果是这个原因,考虑是否吸嘴选取太小,或者移动速度过快

楼主:
引用 网友J:
虽然有偏移,但不会影响板子的工作。
如果你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看看锰铜片的表面是否光滑平整、铜片过重 ...

对我来说,这个就是开盲盒。

盲盒内部的细节,我一无所知。只有嘉立创知道。

嘉立创又不能跟线,也不给过炉前照片。

网友:
可能这个铜电阻本身放歪了一点,铜吸热多,焊接的预热阶段时间短了,接触多和接触少的引脚端,锡融化状态流动性差异增大,电阻本体是不是没有防止焊接保护层?观察下是不是偏移的一侧,焊锡爬的比另一侧高,如果是这样,增加回流焊预热阶段的时间应该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裸铜电阻,背面焊盘和非焊盘区域,颜色是一样的,不像普通合金电阻那样,焊盘颜色和本体颜色区别那么 ...

感觉这个原因合理,识别到的焊盘分界不明显

网友I:
这个有点贵,准备试试MT6701QT-STD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有点贵,准备试试MT6701QT-STD

回错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