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有全国产化的产品吗?

楼主(2023-12-18):
一个案子,需要全国产化的伺服。

目前只了解汇川,但好像也无法证明国产化率。

大家有了解的吗?

网友:
我们以前用深圳雷赛的,具体国产化率多少也不清楚

网友:
CPU和驱动模块   国产?

网友:
全国产化,就是厂家也不敢,这种产品许多都有5年质保的

网友:
英威腾的国产化率比较高了,像MCU和FPGA都已经国产化了,楼主可以去问问

网友A:
奇了怪了,为什么要全国产化。也许阻容有个把进口不行吗,也许功率模块写着国产是买别人的管芯,也许电机的硅钢片是新日铁的。面对这种无理取闹的订单,我们一定是不理的,不想说了,怕说多了又被阿莫老大咔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了怪了,为什么要全国产化。也许阻容有个把进口不行吗,也许功率模块写着国产是买别人的管芯,也许电机的 ...

有这种需求的一般都是jungong,不仅要国产化,还要提供器件清单

网友:
当然有了。

网友B:
电机类的要全国产化基本沦落到垃圾货了,电机的硅钢片国产化就是铁片,这里有4倍左右的成本差

网友:
做这种产品是不是早完上清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类的要全国产化基本沦落到垃圾货了,电机的硅钢片国产化就是铁片,这里有4倍左右的成本差 ...

特斯拉里面有国产硅钢片做的电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特斯拉里面有国产硅钢片做的电机啊。

能进特斯拉采购系统的一定用的进口硅钢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进特斯拉采购系统的一定用的进口硅钢片

别这么说,这个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