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165读取8路接近开关转速信号,时钟选择多少频率合适

楼主(2023-12-18):
mcu是STM32f1xx系列(项目要求只能使用hc165扩展IO使用)
8路接近开关信号是电机转速信号;最高转速是2.5万/分钟.

要求实时采集到接近开关输出的转速信号通过hc165给mcu
8路电机转速正常的时候;  都是一起升高和降低;  各路转速误差不大.  (故障时候:  会速度变低,或者停止)实测hc165端口上面信号同一个时刻不可能都是信号高电平;

也就是需要读取8次hc165信号,进行组合运算才能得到完整8路信号
(硬件上面;接近开关完全可以正确采集信号)

现在;考虑是HC165时钟信号,需要多高频率才能实时监测转速的满足要求;

原理图见:

转速脉冲信号宽度见图标识

网友A:
1 / 450e-6 * 8 至少18khz ?  看具体转速精度要求

不过挂spi上用dma异步处理其实还好

楼主:
2.5w转速  要求误差低于1%
这样MCU要1us中断一次
其他事情基本上干不了.
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 450e-6 * 8 至少18khz ?  看具体转速精度要求

不过挂spi上用dma异步处理其实还好 ...

谢谢  回复
spi带DMA倒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2.5w转速  要求误差低于1%
这样MCU要1us中断一次
其他事情基本上干不了.

25000rpm下±0.5%是对应 24us时间差

1 / 24e-6 * 8 ≈ 333khz

dma的话为了发送load信号,时钟要再翻倍? 除非支持9bit收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00rpm下±0.5%是对应 24us时间差

1 / 24e-6 * 8 ≈ 333khz

就是按照是这样思路进行
低端103芯片不带3个SPI;(读取3路HC165)
打算1us中断一次  生成读取HC165的时钟脉冲
这要累死了我的MCU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按照是这样思路进行
低端103芯片不带3个SPI;(读取3路HC165)
打算1us中断一次  生成读取HC165的时钟脉 ...

按最低能接受(/显示)的rpm对应周期时间为间隔,来轮询三路信号,而不是并行处理呢
反正转速不会突

网友B:
引用 楼主:
2.5w转速  要求误差低于1%
这样MCU要1us中断一次
其他事情基本上干不了.

你这是通过测周期的方式测转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通过测周期的方式测转速吗

先付读取165数据之后,后续再看情况采取何种有效方法得到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最低能接受(/显示)的rpm对应周期时间为间隔,来轮询三路信号,而不是并行处理呢
反正转速不会突变{:lol ...

最先期产品是步进电机,
遇见突变的传送带卡阻时候,
有可能会突变
这样也是检测异常的一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先期产品是步进电机,
遇见突变的传送带卡阻时候,
有可能会突变

速度回升时间极短的话 的确就不适合轮询了

网友C:
我用4只165级联做输入,时钟4兆验证是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4只165级联做输入,时钟4兆验证是可靠的

时钟是定时器产生的吗?
我处理起来够呛
有啥技巧呢

网友D:
感觉问题不大啊。~
采样周期比T2快就行吧。按照400us采样,2.5KHz的采样率。
搞个定时器,2.5KHz中断,中断里SPI采集一次数据,找上升沿计数就可以判断转速了。SPI的时钟楼上大佬说的4M,我觉得还是保守了,可以用示波器测测波形试试更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问题不大啊。~
采样周期比T2快就行吧。按照400us采样,2.5KHz的采样率。
搞个定时器,2.5KHz中断,中断 ...

嗯嗯
但是要考虑的因素是: 8路转速信号是同频(正常的时候)但是不同相位;  在一个周期之内,有可能是第一路信号和另外一路信号相差1.6ms.
程序是一直发时钟进行读,才能保证每一如信号都能够读取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
但是要考虑的因素是: 8路转速信号是同频(正常的时候)但是不同相位;  在一个周期之内,有可能是第一路 ...

你这又不测8路信号的相位关系吧,4MHz时钟的话2us就能采集8路信号,采用测频率方式,100us的采样周期采样8路频率没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又不测8路信号的相位关系吧,4MHz时钟的话2us就能采集8路信号,采用测频率方式,100us的采样周期采样 ...

最差情况是:二路之间相差1.6ms左右,4M时钟2US采集完整8路如何进行。
ms卡壳在这里了,麻烦说一下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差情况是:二路之间相差1.6ms左右,4M时钟2US采集完整8路如何进行。
ms卡壳在这里了,麻烦说一下思路。 ...

对每路信号分别进行上升沿检测并计数,各路互不影响

网友E:
最低保证450uS的信号有3次采样,需要65KHz左右,10次就是200K出头,所以用500KHz以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低保证450uS的信号有3次采样,需要65KHz左右,10次就是200K出头,所以用500KHz以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

谢谢老陈
mcu使用500k中断  累的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