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Redmi16笔记本的安装系统心得以及触摸板故障求教

楼主(2023-12-18):
单位的红米Redmi16笔记本,安装系统,进入BIOS后死活选不了U盘启动,打了官方客服电话,等了五六分钟终于接通人工,一番巴拉巴拉还是没有解决,让送当地维修点,又和维修点一番电话巴拉巴拉,竟然说用小米的工具,会让整个硬盘清空,然后重装系统。后来,多次尝试,才发现原来小米的启动优先级选择键不是传统的上下方向键,而是F5、F6键。感觉小米工程师们委实是个人才。具体如图所示。

另外,安装好系统后,发现无法使用触摸板,用了驱动大师、鲁大师等四五个工具,无法给触摸板安装驱动,甚至都识别不到,笔记本上面的触摸板激活按键也没有任何作用。所以想请坛里的高手,赐教一下。触摸板是怎么装驱动的?

网友:
官网没有驱动下载?

网友:
驱动在官网没有下载?

网友:
(接楼上两位)
没有在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
我记得官网有现成的系统下载

网友:
第三方驱动安装工具,只适合年份久远的台式机之类的简单电脑。
笔记本只能去各家官网。

楼主:
谢谢各位,小米官网上只有操作系统的整包,有16个G好像,没有单独的驱动。当时没装这个整包。要装的话又得一两个小时

楼主:
使用微软工具升级为win11后正常,估计我之前用的win10ghost版本驱动有问题

网友A:
我是Redmi14的,刚出的amd处理器那款,内存8+2,固态硬盘500g,装的win10;后面升级成16+2,2t固态硬盘,装的win11。升级后,前期还好,后面就开始各种问题,有时候开机后触摸板和键盘没反应,需要重启才行;有时候开机转圈的时候卡住,蓝屏,需要多次重启才能进window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Redmi14的,刚出的amd处理器那款,内存8+2,固态硬盘500g,装的win10;后面升级成16+2,2t固态硬盘,装 ...

上个Win10系统也是奇怪问题越来越多,后来一天突然蓝屏,系统都进不去

网友B:
按序列号应该是这个:https://www.mi.com/service/notebook/drivers/A7

下载外设驱动安装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序列号应该是这个:https://www.mi.com/service/notebook/drivers/A7

下载外设驱动安装试试吧 ...

谢谢,不过这里面没有单独的触摸板驱动,只有芯片组驱动,不知这个可以吗?因为系统已经升级为Win11,触摸板正常了

网友:
出问题后也怀疑过是不是供电不足,但是刚升级的时候还用过一年没什么问题的,后面怀疑是系统自动升级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