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源表和uV电压测量方案分享有图有视频

楼主(2023-12-19):
老规矩 先贴一波参数指标
电压主要参数
电压采集:±10V 可编程增益1、10、100、1000
电压分辨率:0.1uV
采集位数:24BIT
线性度:±(0.05%读数+0.005%量程)

电流主要参数
恒流输出:±1nA~±10mA
设计
一档:200M         1nA~10nA        0.5%        500fA
二档:20M         10nA~100nA        0.5%        5pA
三档:2M         100nA~1uA        0.1%        50pA
四档:200K         1uA~10uA        0.05%        500pA
五档:20K        10uA~100uA        0.05%        5nA
六档:2K         100uA~1mA        0.05%        50nA
七档:200R         1mA~10mA        0.05%        500nA
预留了232、485、液晶常用接口

这种电路其实可以称为“半导体I-V特性测试”电路
目前简易版用的数码管显示编码器调节输出 旋转越快输出变化越快比较方便 后期会升级为触摸液晶设置方便些
电流参数基本和Keithley 2450源表10mA以内一致 甚至稳定性比他那个要高一些
自己已经做过±1nA~±1A的电流源表 对标2450的输出参数 实测都还不错 这个算是缩减版的

做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点
1.大电阻选型 原本设计是MC102522006DE 货源不多 实际用的参数差一点的CRHA2510AF200MFKEF
2.走线和外部接线 对nA输出有很大影响 我所知道的是只要不同导线和金属材质之间就会产生热电偶效应就会有微弱电流产生带来影响 实测接不同导线后线性度和零点都会受到影响 对这部分研究比较少 有知道的坛友可以分享下经验
3.运放选型 一定要偏置电流低的

原理图

实物图

视频链接

100nA档位以下演示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3~A&f=69028696&o=1
100nA档位以上演示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5~A&f=69028696&o=1
接10M电阻演示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5~A&f=69028696&o=1

网友:
试没试过7177?

楼主:
嗯 基本和ad7175一致或者说我能测到的情况已经区分不出来了 差别很小

网友A:
都用普通继电器,不需要考虑温度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用普通继电器,不需要考虑温度影响吗?

有是 肯定有 但是实测影响很小 100na档位以下可以看视频里是未经过校准默认精度 影响也应该就是pa量级的  最终要系统整机三点校准一下就可以到0.2%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基本和ad7175一致或者说我能测到的情况已经区分不出来了 差别很小

完全对

网友:
cooooool
电源部分设计有什么要注意的,怎么做到这么低的噪声

网友B:
楼主什么时候出带屏的成品?

网友C:
正负10v的时候,分辨率能够到多少呢?噪声能够到多少呢

网友:
分辨率和线性相关,线性到啥程度分辨率才有意义,否则测了不准意义就衰减了。比如±10V,假设线性合格在1毫伏,虽然可能0.1毫伏的显示并不跳,但也只能作为参考价值,比如以前有一个叫34401的万用表,我认为它就只能有5位半,到了六位就不够线性了,当然这要有更好的表做参考,否则就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什么时候出带屏的成品?

预计今年吧

楼主:
所接触到的最简单的指标 应该是读数准确度 这种标注方法应该是高于线性度的
比如线性度0.05% 但是准确度不一定能到0.05%    准确度到0.05% 线性度一定能到0.05%

分辨率、噪声、线性度(线性偏离)这是几个比较大的概念 接触过几个项目 验收方式都不是太一样
我觉得比较准确的方法是统计 也就是采集一段时间数据 多次采集然后根据公式数据处理得到结果

有知道这个明确定义或者验收标准的可以一起讨论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负10v的时候,分辨率能够到多少呢?噪声能够到多少呢

只能说 我这个短路噪声是0.5uVpp 有的是uVpprms噪声这个要低 这个看个人如何理解了
至于标准标法如何做 等讨论完再说吧

网友:
带屏的我预定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