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滤波器怎么分析?组合起来就不行了

楼主(2023-12-19):
这个滤波器怎么分析?组合起来就不行了?帮我分析下整个滤波器能通过的频率.

网友A:
LA 心电里的左臂? 心电一般通带0.05~100Hz
你把CB12看作是耦合电容,剩下的就按你标注的高通低通算就行,找个仿真软件帮你分析分析

我常用这个
http://sim.okawa-denshi.jp/en/Fkeisan.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 心电里的左臂? 心电一般通带0.05~100Hz
你把CB12看作是耦合电容,剩下的就按你标注的高通低通算就行, ...

你把CB12看作是耦合电容,这个是什么意思,不能和CL1看成一个整体,然后与电阻成高通滤波?

楼主:
不是心电,这个电路主要功能是处理10KV通过高压电容的信号,根据这个信号来判断是否有局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CB12看作是耦合电容,这个是什么意思,不能和CL1看成一个整体,然后与电阻成高通滤波? ...

我以为是心电信号,那可以忽视CB12简单分析
但既然不是,那可以认真算算
按Zc = 1/2piFC,CB12和R82可以看作是构成了一个高通滤波器,只不过这个滤波器不接地,而是接在1.69V的偏置电压上
后面CL1和3.6K电阻构成高通
RW3和0.1nF构成低通
U3A构成一阶低通
都可以仿真计算

楼主:
CB12和R82可以看作是构成了一个高通滤波器,只不过这个滤波器不接地,而是接在1.69V的偏置电压上,这个起什么作用,我一直以为1.69V,只是波形电压抬高的幅度,CB1、CL1和3.6K的电阻组成高通

楼主:
信号经过C1,幅值低了一半,这是什么情况?
C1,C2,R7组成的高通,计算下来是44.2K,实际仿真下来是9K左右,这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经过C1,幅值低了一半,这是什么情况?
C1,C2,R7组成的高通,计算下来是44.2K,实际仿真下来是9K左右, ...

你仿真这个原理图和你主楼贴的原理图并不一样呀

楼主:
原理图是对的,后面哪个图画错了,是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