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3A放电7分钟,需要多大的法拉电容呢?

楼主(2023-12-19):
一款产品,断电后需要再工作7分钟,用电池当然是没问题的,但电池出口比较麻烦,所以想换成超级电容
工作电压电流是24V,3A左右,超级电容应该选用多大的呢?请了解的坛友帮忙计算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24*3=72W ,超级电容比汽车电池还要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3=72W ,超级电容比汽车电池还要大了吧

我没深入了解过,有这么夸张吗?
用电池的话,6S 18650就足够了

网友B:
电容有个很大的劣势是放电曲线与电池是不一样的,利用率也可能不行

另外要计算的话,需要知道从多少V放到多少V

网友C:
这个我测过,4个100F串联,从 10.5v放电到5v,12v2a可以撑46秒,12v4A撑19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测过,4个100F串联,从 10.5v放电到5v,12v2a可以撑46秒,12v4A撑19s

看来这个能量密度比电池还是差很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有个很大的劣势是放电曲线与电池是不一样的,利用率也可能不行

另外要计算的话,需要知道从多少V放到 ...

不加电压转换直连的话,放电区间也就26V-23V

网友D:
1V/1A/1S=1F。
粗略计算一下,用10个4700F/2.5V的串联,基本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V/1A/1S=1F。
粗略计算一下,用10个4700F/2.5V的串联,基本可以满足要求。

真的比汽车电池还要大得多了

网友E:
电容放电,不加什么特殊电路的话,应该是 唰 的一下,电压就下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真的比汽车电池还要大得多了

用2.8V/3000F的,电压能下降4.5V左右。
应该也差不多。
单个重量520g左右。10个就是5200Kg,加上配件之类6Kg应该够了。
有点大材小用了,这个玩意最大放电电流能随2.4K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放电,不加什么特殊电路的话,应该是 唰 的一下,电压就下来了

所以用3000F电容,能顶的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2.8V/3000F的,电压能下降4.5V左右。
应该也差不多。
单个重量520g左右。10个就是5200Kg,加上配件之类 ...

这个确实太大了,不现实,还是得想办法用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太大了,不现实,还是得想办法用电池

18650,6串,也能轻松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放电,不加什么特殊电路的话,应该是 唰 的一下,电压就下来了

不会的,超级电容可以当电池使  你要是能把超级电容电压一下子打到0v,那么你的电线都可能被烧红。大型超级电容瞬间放电电流可达2000a。

网友:
用18650也不合适吧,锂电池不能一直满电,容易胀,不满电断电时又用不多长时间。

网友:
2.5V1050法拉的超级电容10个串联起来,每个充到2.4V,充入的能量如果能100%放出来,就可以支持24V3A的功率7分钟,不过最后电压会到0

网友:
大致算了一下  按照充满 27V,放完 20v   电流3A  时间7分钟  需要 180F电容    。10个电容串联的话  每个至少1800F  。10个3000F超级电容体积估计比汽车启动电池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