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太阳能充电板的选择以及寿命的问题

楼主(2023-12-19):
买了一个菊花产的户外电源,1度电,交流功率700W。
支持18V太阳能(最大150W)、12V车充(最大120W)、PD(最大60W)三种模式独立或者同时充电。

打算买一套太阳能充电板。就充电功率现在不知道配多少合适?
一天充电时间5个小时,太阳能板功率按标称值的2/3计算,需要配300W的太阳能板。

闲鱼上搜了几天,看中几款所谓的出口尾单,看评价也不错。
200W的800多元,120W的400多块。相对来说便宜一半了。

搞一块200W的还是两块120W的合适呢?还是入个200W将来升级成双200的?
说实话,可能一年中只有一二次出门野餐的机会 ,这一套玩意儿买回来一年中99.9%的时间是在吃灰
主要是花钱买个自己的小爱好罢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搜不到:这种折叠光伏板的寿命是多久?按小时计算还是按年月计算?
搜了一下说是5-8年。但是想想也不对呀。一年用100个小时和1000个小时发电,那光伏板的寿命也一样么?
难道我买回来放8年寿命也会到了?

网友A:
一块200瓦的太阳能板,接近一个平方也不好携带吧。我试过200瓦太阳能板,太阳好的情况下输出能超过160瓦。

网友:
一年一两次,大可以不买太阳能,用车充。800块能加2箱半的油,怠速冲能冲很多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块200瓦的太阳能板,接近一个平方也不好携带吧。我试过200瓦太阳能板,太阳好的情况下输出能超过160瓦。 ...

有一台破SUV,8年开了5万公里,后备箱很能装东西。不是跑了几年业务,估计开4万都不到。

所以有时候天气不错就强行约朋友出去搞个近程游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台破SUV,8年开了5万公里,后备箱很能装东西。不是跑了几年业务,估计开4万都不到。

所以有时候天气 ...

刚好国庆的时候,我一个朋友给了我200瓦的太阳能电池板和300瓦微型光伏逆变器,放在屋顶理想角度朝向,最好的情况下,一天是0.7度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台破SUV,8年开了5万公里,后备箱很能装东西。不是跑了几年业务,估计开4万都不到。

所以有时候天气 ...

这个应用配太阳能是伪需求
户外最适合的就是带几个气罐,户外电源烧点开水泡茶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国庆的时候,我一个朋友给了我200瓦的太阳能电池板和300瓦微型光伏逆变器,放在屋顶理想角度朝向,最 ...

那算下来得配400W光伏板才能完全满足1度电的需求了。

网友B:
lz 这个电源 使用如何? 多少钱入手的?  我也想购买呢
现在用的松下铅酸储能电瓶 缺点是太重了
华为这个是什么电芯 ? 没找到拆机资料 ,可以分享下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这个电源 使用如何? 多少钱入手的?  我也想购买呢
现在用的松下铅酸储能电瓶 缺点是太重了
华为这个 ...

使用和其它品牌应该没区别。
我也没拆过这个,所以不知道是什么电芯。根据重量猜测大概率是三元电池。
可以用12v汽车点烟口充电,18V光伏板充电(应该内置MPPT控制器了),在家里可以用随机带的20V充电器充电或者60W的PD电源充电。
目前还没怎么使用,就试了一下各个功能没问题。
价格不到1500,感觉很实惠,所以才忍不住入手的。
10公斤重,1度电,机壳散热,没有风扇,体积很小,单手可提。

缺点是充电有点慢:三种模式同时充电,需要4.5小时。

网友:
太阳能板这么贵了?几年前还便宜的.....

网友B:
lz推荐的 性价比高
也是大厂产品
就是充电效率是 硬伤
我最常用的场景 车载充电 8A 得10个小时才行
就是正常户外床车用,手机充电、笔记本供电、电热毯 供电 都是小功率
大功率还得气罐来的快

自己攒磷酸铁锂的电池 1度电 也得1200多元 还得自己折腾 外壳啥的麻烦
也在持币观望中

期待楼主的使用测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推荐的 性价比高
也是大厂产品
就是充电效率是 硬伤

我也有电池,18650和大单体的磷酸铁锂。自己组装有点麻烦,还需要买逆变器。也看过成品的户外电源DIY材料,感觉体积和外观都不行,主要是价格也不低。
看到这个价格太低了,就没经过内心挣扎果断的买了。
目前没咋测试,只充满电烧过一壶10多摄氏度的水,600W,大概是2L水吧,用了15%的电。
逆变器待机功率大概16-18W之间,有独立开关控制是否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推荐的 性价比高
也是大厂产品
就是充电效率是 硬伤

我的计划是用300W的折叠光伏板,分两路,
一路直接充,另外一路经过光伏控制器,接入车充口充电。
这样光伏板按200W的充电功率,不会被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