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23-3 丝印VAN012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3-12-19):
SOT-23-3 丝印是VAN012是什么芯片?  DCDC类型的 应该是 220v转成 低压直流 不确定具体型号

网友:
看错了,这个是buck电源,芯朋微有的做

网友:
非隔离的AC DC,几毛钱,大批量产品很多用到。

网友:
刚刚网络搜了下,SOT23封装的有这几个芯片:FT8430、WS7205和WT5202,从数据手册来看FT8430时间最早,WS7205的首页刻意弄错引脚编号,而WT5202的软文最多,但是手册故意神神秘秘。我自己用的话,也许会从FT8430开始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