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智能开关,好奇so-16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3-12-19):
无线智能开关,好奇so-16是什么芯片,芯片边上是个16MHZ的晶振,竖着的应该是天线

这东西竟然卖不到20元,他们是靠量吧

网友:
解码的肯定是个性价比极高的单片机啊,合泰什么的兼容PIC的用的多。

网友A:
这东西 卖20肯定赚不少。。 这个IC 应该不到1块钱,是RF+MCU。

网友:
磐启微就是做这货的,RF+MCU,卖得也不贵,可能是那家的芯片。20都赚好多了

网友B:
9.9双模(WIFI+蓝牙)都有得赚

网友C:
这个IC中山这边常用,做天猫精灵无线方案用的,性能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 卖20肯定赚不少。。 这个IC 应该不到1块钱,是RF+MCU。

装灯上,手机蓝牙可以控制,  再具体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双模(WIFI+蓝牙)都有得赚

确实带蓝牙,因手机开蓝牙可以控制,能具体到 大概芯片厂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IC中山这边常用,做天猫精灵无线方案用的,性能还可以。

还是老陈 见多识广,能具体到哪个厂家生产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带蓝牙,因手机开蓝牙可以控制,能具体到 大概芯片厂家吗?

我用安信可蓝牙,5.9元还支持二次开发,ram好似还有256KB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用安信可蓝牙,5.9元还支持二次开发,ram好似还有256KB

昂瑞微,富瑞坤,国民的芯片都很便宜。你这一颗芯片可以顶两颗了

网友:
有很多2.4G的芯片,没有把蓝牙协议栈完全实现,只需实现广播信道即可跟手机蓝牙通信。当然需要数据量比较低。
很经典的24L01就可以做
钜芯的现成方案也一大堆(就是2.4g很便宜,8910那家),其它也有很多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安信可蓝牙,5.9元还支持二次开发,ram好似还有256KB

记错了,是96KRAM,芯片型号phy6252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昂瑞微,富瑞坤,国民的芯片都很便宜。你这一颗芯片可以顶两颗了

整个模组,不是单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个模组,不是单芯片

这些巨量的灯控板,不会用那些昂贵的模块的,
PCBA+外壳的成品,就是3、4元。用几毛钱的蓝牙MCU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昂瑞微,富瑞坤,国民的芯片都很便宜。你这一颗芯片可以顶两颗了

北京昂瑞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onmicro.com.cn/
上海富芮坤微电子有限公司 https://www.freqchip.com/
国民技术  https://www.nationstech.com/

网友E:
我更好奇为什么没有厂家做低成本MCU+433,这个用量也是巨大。 一颗|O型MCU 2毛,一颗433发射2毛,集成下5毛搞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更好奇为什么没有厂家做低成本MCU+433,这个用量也是巨大。 一颗|O型MCU 2毛,一颗433发射2毛,集成下5毛 ...

宇凡微好像有MCU合封433接收芯片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宇凡微好像有MCU合封433接收芯片的型号

     没现成的,要定制

网友:
没想到现在蓝牙芯片便宜到这种程度了。

网友:
他的官网上有两款

网友E:
    问过好像是没有现成的。另外这个是接收,我说的是发射。 接收系统一般来说不是单单解码这么简单,还需要做很多复杂的控制逻辑处理,简单mcu实现不了复杂的控制逻辑,所以这类接收的反而不太需要。
而发射往往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板子,比如一个遥控器只是为了做个个性化的编码格式,显然用一个mcu+一个rfic是比较占用空间,发射+mcu是最好的解

楼主:
有点意思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更好奇为什么没有厂家做低成本MCU+433,这个用量也是巨大。 一颗|O型MCU 2毛,一颗433发射2毛,集成下5毛 ...

还真没有看到产品上 2合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过好像是没有现成的。另外这个是接收,我说的是发射。 接收系统一般来说不是单单解码这么简单,还 ...

一直有吧,hoperf 记得很多,比如CMT2150,2210 等,带MCU 的,两三毛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过好像是没有现成的。另外这个是接收,我说的是发射。 接收系统一般来说不是单单解码这么简单,还 ...

发射也有啊,只是固话好程序了,直接拿来用就行了。
型号是维尔乐思的WL116AC-1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