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机,编码器分辨率低,低速有负载反馈慢,如何提高响应?

楼主(2023-12-19):
有刷电机 速度闭环 70RPM  的时候转矩反馈很慢。 因为编码器一圈只有80个脉冲。所以速度环在低速70RPM的时候,编码器的反馈也很慢 不到100hz。 一个脉冲都10多ms了。
造成的现象是 电机低速遇到负载时,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到 设定的速度,整个动作有明显的停顿不连续。调大速度环P的话,无负载的时候又容易超调。负载不是固定的,有大有小。
电流采样有1khz,如果要用电流做闭环的话,要怎么做呢?
尝试过直接串联电流环pid但是响应反而更慢了,因为遇到阻力的时候 电流是上升的,按照大多数网上看到的电流环pid,此时pwm占空比反而会被调低。

网友:
M/T法测速,可能会好点。

网友A:
有刷 pid 不好调,先排查一下当前驱动是 快衰减 还是 慢衰减 模式

一定要用慢衰减模式

这两种模式对应下面帖子 8 楼的图片

无刷电机电源倒灌之细节分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3190-1-1.html

网友:
你时需要电机输出70转吗? 若条件允许建议加个减速箱,这样就好调试了

网友B:
电刷极数多少?  通过测量反电动势,滤去直流分量,得知频率,即为电刷换向的频率,也就是角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刷极数多少?  通过测量反电动势,滤去直流分量,得知频率,即为电刷换向的频率,也就是角速度。 ...

顺便请教一下,这个对电流有要求,100MA以下能测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顺便请教一下,这个对电流有要求,100MA以下能测准吗?

100mA 应该分辨的出来的。
之前 我实测,是电机空载,应该就是一两百mA的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mA 应该分辨的出来的。
之前 我实测,是电机空载,应该就是一两百mA的范围。 ...

我有空再测测,我买的市面上的成品。100MA以下就不准了

楼主(2024-01-31):
引用 网友A:
有刷 pid 不好调,先排查一下当前驱动是 快衰减 还是 慢衰减 模式

一定要用慢衰减模式

抱歉,我是纯软出身的,硬件方面不是很熟,我的电机是 一个方向转的 所以不是H桥的电路。 pwm停止时 电机 两个 脚都是 接24V电源。相当于短接制动。这个应该是慢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