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在匹配时钟信号的情况下并行输出8位数据(硬件匹配时序)

楼主(2023-12-19):
各位大神,我想要实现stm32驱动一个外设,需要stm32并行8位的输出数据,在要在时钟的下降沿将数据写入到外设中,我之前有用GPIO模拟时钟信号,但是写数据的频率有些低,导致输出的波形频率较低,不太满足使用要求,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提高写数据的频率,使得stm32在时钟的下降沿并行输出八位数据;我现在用的stm32f407这款单片机;

网友:
F407有FSMC,支持8,16,32位并行总线,可以用dma。

网友:
FSMC肯定最简单...

或者可以用DMA写GPIO, 但是M2M方式太慢, 大概得20个左右的时钟周期才能输出一次, 变通办法就是初始化成用DMA写DAC或者SPI或者别的什么外设, 但是把外设地址写成GPIO的地址. 然后用定时器触发, 定时器的一个沿触发DMA, 另一个沿作为输出时钟.

网友A:
有点低,较低,提高。你能说具体的频率吗。

网友:
如果时序简单,可以用TIM1触发DMA并产生时钟
DMA把数据从内存搬到GPIO的ODR寄存器

不是所有的DMA都能干这个活,具体要看手册上的总线矩阵,确认数据能走通

网友:
DMA+FSMC,或者仿一个FS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低,较低,提高。你能说具体的频率吗。

就是时钟频率要在12MHZ以上,最好是20MHZ左右

楼主:
请问FSMC接我的外设并行输出8位数据,那个时序模式可以选择哪一个呀,因为我的外设的时序并没有片选信号读写信号,我看手册都是需要片选信号读写信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FSMC接我的外设并行输出8位数据,那个时序模式可以选择哪一个呀,因为我的外设的时序并没有片选信号 ...

什么外设啊,没有片选和读写就不接,只要能达到你的目的就行。外设状态变化速率很低的话,直接GPIO输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