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单线通讯有什么好用的通讯方式?

楼主(2023-12-20):
1、现在需要弄个单线通讯(基本单向发送就可以),想找个通用点的通讯方式;

2、个人中意串口,可是接收方串口不够用,只有有模拟,为了兼容稳定性,想弄成3K左右的波特率(接收方100us的中断最好),市面上好像也没有非标波特率的串口;

网友A:
串口可以啊,担心什么?

> 没有非标波特率的串口
是指什么?波特率基本都可以随便定的,个别串口工具软件没支持手动填写波特率而已

网友B:
1、电平根据传输距离确定;
2、波特率,目前大部分单片机、上位机都支持自定义波特率了。

网友:
串口协议就不错啊~网上一大堆可以参考的。

网友:
两根线用串口    一根线就用单总线协议 (18b20)的这种

网友:
都模拟了还在乎波特率是不是标准的吗?以前一个项目模拟四个双向串口,运行很稳定,网上例程很多

网友:
elm-chan (就是流行的fatfs的作者)写过一个软件实现的uart, 不过是跑在avr上面的. 可以参考他的改改.

链接: http://elm-chan.org/docs/avrlib/suart.zip

要不就用类似18b20或者红外之类的方式, 用脉冲长短表示1和0, 不用考虑双向发送的话也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可以啊,担心什么?

> 没有非标波特率的串口

为了方便监测,没找到可以随意输入波特率的上位机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电平根据传输距离确定;
2、波特率,目前大部分单片机、上位机都支持自定义波特率了。 ...

单片机随意指定波特率可以,我想找个可以随意输入波特率的上位机软件

网友C:
这个就任意波特率的串口助手 ,配合CH340实测可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串口可以啊,担心什么?

> 没有非标波特率的串口

请问一下 printf 感觉明显耗时 这个有什么方案 可以替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 printf 感觉明显耗时 这个有什么方案 可以替换吗?

哪里耗时,芯片端还是电脑
芯片端的话,波特率已知的,自己测试一下纯输出(不用print里面的格式换算等等,实际就是单字节死等发送)情况时间是不是和波特率一致的,是的话要么就是你的芯片在干其它事情(比如被中断打扰,格式化处理太好资源等),
如果都没问题,那还有啥办法啊,只有dma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单片机随意指定波特率可以,我想找个可以随意输入波特率的上位机软件

stc助手  最高版本的
论花俏和稳定性 stc真不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任意波特率的串口助手 ,配合CH340实测可用。

多谢,我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c助手  最高版本的
论花俏和稳定性 stc真不赖

请问有版本号吗?我打开官网主页,都是下载助手,不知道哪个版本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 printf 感觉明显耗时 这个有什么方案 可以替换吗?

最简单的办法, 波特率高点, 你要是主频够高, 波特率直接500000

不行就折腾中断发送和DMA发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版本号吗?我打开官网主页,都是下载助手,不知道哪个版本好

最高版本号,支持自定义波特率
ascii和hex特别显示等等功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 printf 感觉明显耗时 这个有什么方案 可以替换吗?

printf 最后必须是\n 才会输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printf 最后必须是\n 才会输出

我不认同你的说法啊,你试过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不认同你的说法啊,你试过没有?

试过了,不带\n会很久

一般是编写putchar函数获得c库的printf内容,然后串口发出。printf的缓冲区具备 行缓冲 特性,即 若打印的数据没有添加换行符,则不会立即打印,将会一直等到遇到 '\n' 或是 缓冲区满了(强制清除缓冲区)才会输出。

网友(2024-02-05):
IO Link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试过了,不带\n会很久

一般是编写putchar函数获得c库的printf内容,然后串口发出。printf的缓冲区具备  ...

printf之后紧接一条fflush(stdout)就解决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printf之后紧接一条fflush(stdout)就解决了

一般不是Linux一类的才有这个问题吗?单片机从来没有过呢,
有一次改树莓派的一个程序试出来的,一点不懂,搜半天发现要加个flush就是立即输出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不是Linux一类的才有这个问题吗?单片机从来没有过呢,
有一次改树莓派的一个程序试出来的,一点不懂 ...

看你单片机的stdio是怎么实现的吧, 我用stm32+gcc, 用标准库的printf, 一样有这个问题.

如果是某些魔改的printf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