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 网口 2.5G 画法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23-12-20):
usb 转 网口适配器
用的RTL8156B
rj45 选用的是内置变压器的
现在插网线交换机的灯闪烁 , 自己画的这边网口灯不闪烁,电脑始终提示网线没接入

差分对自己算的阻抗,差分阻抗 50 欧
网口下面的地不铺铜还是铺铜好? 不铺铜感觉没参考面了

网友:
给你个参考

楼主:
估计这信号没法握手成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这信号没法握手成功了

按道理,性能达不到会降速的,2.5不行就1G,再不行就100M

或者丢包率比较高,不至于握手不成功吧!

网友:
12345678每个pin对应的差分对,有没有搞错?之前在这上面栽过跟斗过

网友B:
请问老哥,这个3588的官方图,在哪里有下载,想下载学习下,谢谢!

网友:
还记得刚毕业那时候,插电脑的网线断成两截,自己一一对应,用焊锡丝焊起来,结果电脑提示获取IP中……,最后就是获取不到。当时一直想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性能达不到会降速的,2.5不行就1G,再不行就100M

或者丢包率比较高,不至于握手不成功吧! ...

这已经看不出波形了,估计所有数据都无效,握手失败吧

网友C:
“差分阻抗 50 欧”????
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差分阻抗 50 欧”????
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救了

阻抗不匹配影响速度,不至于没法用,他这个估计其他问题

网友:
RJ45下面不覆铜;
阻抗不匹配通常能ping通,只是测速达不到;
首先保证原理图正确;芯片尽量靠近RJ45;
先测量一下芯片的几个供电,QFN芯片底部GND有没有连接好;
https://www.eefocus.com/circuit/1188524.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哥,这个3588的官方图,在哪里有下载,想下载学习下,谢谢!

upload!you can ref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阻抗不匹配影响速度,不至于没法用,他这个估计其他问题

你自己算算反射系数
再想想1000BASE-T和100BASE-TX物理层波形电平是啥样的

网友:
示波器和示波器探头支持这么高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