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简单有效消除负电压?

楼主(2023-12-20):
一个正负2V的正弦波经过钳位二极管,负电压钳位在-0.7V左右,这个负电压进入AD的话,会引发一系列问题,有什么简单有效的办法可以消除这个负电压吗?
之前考虑加一级单电源的电压跟随器,这个方法也不太合适。

网友:
精密钳位?

这个帖子讨论过
网络搜索"Precision Positive Negative Clipper"

网友: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用个加法器把负值抬到0V以上,例如在2v上下浮动

网友A:
如图, 加两个二极管和一个电阻, 产生GND+0.7和VCC-0.7的两个电压
然后钳位到这两个电压上即可.

从某德国仪表里抄的电路.

电压如果不太合适, 适当调节中间的电阻即可.

网友:
哦其实是要个精密半波? TI有方案
https://www.ti.com/cn/lit/an/zhca778a/zhca778a.pdf

网友:
过零比较器驱动模拟开关,在过零后,短路输出的电压到GND

网友:
轨到轨运放?

网友B:
上 NPN 有源钳位,基极用硅管抬高一下

网友:
选 肖特基二极管,再看你ADC芯片的文档,输入范围不可能是GND-VREF。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加两个二极管和一个电阻, 产生GND+0.7和VCC-0.7的两个电压
然后钳位到这两个电压上即可.

感谢!这个0.7V非常巧妙。
依稀记得几年前我们在此讨论光电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 NPN 有源钳位,基极用硅管抬高一下

感谢,是这个意思吗,不知道是不是仿真器的问题,正弦波有点失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 加两个二极管和一个电阻, 产生GND+0.7和VCC-0.7的两个电压
然后钳位到这两个电压上即可.

有完整的电路或进一步解释么, 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 加两个二极管和一个电阻, 产生GND+0.7和VCC-0.7的两个电压
然后钳位到这两个电压上即可.

这个思路不错,学习了

网友:
5楼 的分享 电路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是这个意思吗,不知道是不是仿真器的问题,正弦波有点失真

有源钳位,要求在钳位时,管子进入射极跟随状态。

大致思路对,但是需要 C 级接更高电位,使钳位管(Q1)进入跟随态。
默认可以用二极管产生基极电位,如果二极管和BE结匹配不太好,还可以用对管(Q2)产生基极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