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天线剪短后影响信号吗?IPEX去掉后焊接在中间可以吗?

楼主(2023-12-20):
问题1:准备手工焊接如下的弹簧天线,但是发现焊接的地方可能长了。所以想剪掉一点,请问会不会影响信号的发射和接收?

问题2:把原来的无线模块的IPEX座子给去掉了,本来准备把天线直接焊接IPEX底座上的。但是看两个电容(应该是电容)的夹角位置比较好焊接。所以:
把弹簧天线直接焊接在电容这里会影响信号吗?

网友:
1. 不影响。 2. 可以

网友:
1. 影响很小

2.  接IPEX 的信号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