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的通信协议哪位大佬有?

楼主(2023-12-21):
好奇想读一下松下a5或者a6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协议,电机后端的编码器是5V供电,1对差分通信,感觉是RS485带协议的,这东西貌似不好找,我随便搜了搜没搜到。哪位大佬有这东西可以分享下啊~。要是涉及吃饭的家伙就算了哈~感谢~

网友A:
你干嘛要从编码器取协议呢,驱动器不能取出来吗。

网友:
对于串行编码器,先要把信号用协议编码,然后再发出来已经是滞后了,机床用安川的M3协议也是同时提供了一路增量信号不然就无法玩刚性攻牙。国产的破总线电机由于不提供增量信号,同步不佳导致效率变低。松下电机如果妄图玩实时一点的事情,请务必使用增量编码器闭环。驱动器上有这个接口,只不过一个破插头要200多,太黑了。打倒松下,打倒协议,打倒串行编码器

网友:
那个很多脚的端子里面有编码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干嘛要从编码器取协议呢,驱动器不能取出来吗。

从伺服可以用232或者485modbus读出来。但是我嫌他那个伺服器太大了。我想试试做个板子转一转它的电机。。。但是木有编码器协议。。

楼主:
大佬牛B啊 ~~~
~看说明是17位编码器,我试试A5的编码器复合这个协议不。A6是23位了。

网友B:
都差不多,波特率应该是2.5m

校验好像就是累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差不多,波特率应该是2.5m

校验好像就是累加

嗯啊~我先把对插的线做了。。。读一下a6试试。a5的电机没找到。

网友:
那个协议真古老

网友:
这是要仿松下的伺服?

网友:
谢谢!正好需要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