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STM32L系列网上例程都是HAL库的?

楼主(2023-12-21):
如题:我用的是L431,结果网上一查,全是HAL库的,没有标准库的例程,就算正点的 也是。难道ST主推HAL库?

网友A:
你说对了,后面新出的芯片不用标准库

网友B:
新的系列就是没有标准库的

网友:
早就主推HAL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对了,后面新出的芯片不用标准库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系列就是没有标准库的

谢谢,不是HAL库不好用吗?

楼主:
好的,谢谢,HAL库没有标准库好用吧。

网友C:
我咋用的是LL库了,感觉简单够用...没啥效率的需求了。倒是低功耗的模板暂时还没有验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咋用的是LL库了,感觉简单够用...没啥效率的需求了。倒是低功耗的模板暂时还没有验证..... ...

使用LL库也不错,接近标准库,但是很多判断机制需要自己处理

网友D:
Flash足够大了,用CubeMX加HAL库简单好用不易出错,要求时效的部分直接操作寄存器或用LL库,不要求时效的HAL库,各种判断检查不用自己写,不要总抱着标准库不撒手了。

网友E:
用HAL库初始化就好,中断入口自己处理,HAL的中断处理太啰嗦,效率也不好。其实就算不用HAL初始化,直接用寄存器也并不复杂,自己定义一些宏,做好注释,思路还更清晰,不容易出bug

网友B:
引用 网友D:
Flash足够大了,用CubeMX加HAL库简单好用不易出错,要求时效的部分直接操作寄存器或用LL库,不要求时效的HA ...

hal库一旦排查bug时候,过程酸爽不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al库一旦排查bug时候,过程酸爽不得了

HAL库异常回调还是很全的,一般的问题不难找,如果怀疑哪部分有问题,直接操作寄存器对比一下就容易找到了。
只要不是HAL库程序里的各种检查和等待会导致CPU速度不够,HAL基本能满足大多数需要,HAL库除了大,占Flash和内存多之外,没有太多缺点,要占用小的还有LL库,各种库都是减少劳动量的工具,够用就行。

网友F:
ST 建议使用 libopencm3 库,不使用 LL 或者 HAL

网友:
看到HAL库就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咋用的是LL库了,感觉简单够用...没啥效率的需求了。倒是低功耗的模板暂时还没有验证..... ...

谢谢,我看看这个LL库。

楼主:
引用 网友D:
Flash足够大了,用CubeMX加HAL库简单好用不易出错,要求时效的部分直接操作寄存器或用LL库,不要求时效的HA ...

明白了,时间问题,我要求特别高,恐怕HAL库有点悬啊,我AD采集波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HAL库初始化就好,中断入口自己处理,HAL的中断处理太啰嗦,效率也不好。其实就算不用HAL初始化,直接用 ...

HAL不知道AD速率影不影响,我2微秒采集一次AD,L43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 建议使用 libopencm3 库,不使用 LL 或者 HAL

L4的,不是CM3吧。

楼主:
L系列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LL库也不错,接近标准库,但是很多判断机制需要自己处理

LL和HAL交叉能用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时间问题,我要求特别高,恐怕HAL库有点悬啊,我AD采集波形啊。

有多复杂的算法,能让软件触发忙不过来?如果有固定的触发条件,用硬件触发AD采集,CPU可以空闲出来干别的。

LL库基本上就是把操作寄存器封装了一下,HAL和LL可以随时混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ST 建议使用 libopencm3 库,不使用 LL 或者 HAL

vscode + platfromIO + cubemx,写STM32程序各种爽,但无奈其他同事都是只用Keil,除了只自己维护的小工具,其他还得用kei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多复杂的算法,能让软件触发忙不过来?如果有固定的触发条件,用硬件触发AD采集,CPU可以空闲出来干别 ...

谢谢,这样我就放心了,不行就混用,我边采集边判断,怕忙不过来。

网友E:
2us一采样湿湿碎,定时器触发+DMA就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不是HAL库不好用吗?

相反HLA库很好用,就是效率低了点,啰嗦了一点,但是考虑的非常全面。追求效率可以用LL库,趋势就是如此。20年前大家讨论的最多的是用汇编还是用C,10年前讨论的是用寄存器还是用库,5年前讨论的是用标准库还是HAL库,到今天已经很明显了。

网友H:
这样坚定的把底层分开势必造成需要实时,高效,简练的操作复杂化。计算机发展的精髓是高效低能耗,而不是简单易用。确实当年折腾汇编搞一个浮点的四则运算都折腾很久,用c写就一句话。但hal是一种封装,是为了赚钱为了把自己系列产品易于入门搞的东西不是软件的进步更不是什么趋势。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坚定的把底层分开势必造成需要实时,高效,简练的操作复杂化。计算机发展的精髓是高效低能耗,而不是简 ...

高,有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2us一采样湿湿碎,定时器触发+DMA就好

每采一个值加个if(采样值>)PA0=1,也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相反HLA库很好用,就是效率低了点,啰嗦了一点,但是考虑的非常全面。追求效率可以用LL库,趋势就是如此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坚定的把底层分开势必造成需要实时,高效,简练的操作复杂化。计算机发展的精髓是高效低能耗,而不是简 ...

不错,可能运算能力越来越强的,也越来越便宜。

网友I:
HAL库是拉你快速入门的,干活还是用LL库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每采一个值加个if(采样值>)PA0=1,也可以吗?

这个需要看您要求的实时性去到什么程度,如果要求10uS,则可以DMA采集5个再中断一次来判断,如果要求2uS,则需要在ADC转换完成中断里处理,或者干脆用片内比较器,DAC输出给比较器

网友F:
估计是历史包袱,不要被名字迷惑,它 st 支持是最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vscode + platfromIO + cubemx,写STM32程序各种爽,但无奈其他同事都是只用Keil,除了只自己维护的小工 ...

我还是 Eclipse Embedded CDT 用习惯了,基于这些底层库,逐渐积累了自己的外设驱动框架

楼主:
引用 网友I:
HAL库是拉你快速入门的,干活还是用LL库吧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需要看您要求的实时性去到什么程度,如果要求10uS,则可以DMA采集5个再中断一次来判断,如果要求2uS ...

好的,别人已经做出来了。就是大循环中边采集边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历史包袱,不要被名字迷惑,它 st 支持是最全的

好的,有时间试试,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D:
vscode + platfromIO + cubemx,写STM32程序各种爽,但无奈其他同事都是只用Keil,除了只自己维护的小工 ...

cubemx也是编译工具吗  我一般用来生成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J:
cubemx也是编译工具吗  我一般用来生成工程

生成初始化代码,又快又不容易出错。

网友:
各位老大,现在cubemx到哪个版本了啊,几年前用h743时钟树看着晕就没再坚持下去放弃了,回头用407了。但目前h743已经降价,又想回头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