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边驱动LM5050的应用电路求解释

楼主(2023-12-21):
如图,一路是24V降压到12V直流电输出,一路是24V给12V电池充电的输出,2路通过LM5050高边驱动防反灌电路并联输出,这块是怎么样的工作原因,求解下。谢谢

网友:
LM5050通过比较MOS两端的压降来开启还是关闭MOS

网友:
5050的datasheet讲的很明白。 5050外置的NMOS是KIA4603A,7A 大功率双电源并联;

小功率一般每个电源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负极连一起,有0.x伏压降。

网友:
印象中对nmos的导通电阻有要求,太低了也不行

网友:
LM5050是理想二极管芯片,把两个MOS当成压降几乎为0的二极管看就行,哪路电压高用哪路供电。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