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IIC走线一般多少合适

楼主(2023-12-21):
2块板子,主板通过IIC采集传感器板的数据,两块板之间的IIC飞线连接,一般IIC之间的飞线长度多少以内合适?

网友:
IIC不适合长走线,长走线必死,这是IIC的定义本身已经决定的

网友A:
I2C的长度是和你的上拉电阻 、  寄生电容有关系的。
ZLG有一篇文章,大体的意思就是,上拉电阻越小。速率越低,距离越长。
但是没有一个定论,比如 我就干1米的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的长度是和你的上拉电阻 、  寄生电容有关系的。
ZLG有一篇文章,大体的意思就是,上拉电阻越小。速率越 ...

1米,速率多少

网友:
GPIO模拟的。反正很慢。 具体的忘记了。
我这个只是试验性质的。没有量产。

网友:
实际在强干扰机壳内用过,各种排线走线加起来有60cm以上,fpc有30cm,很惨,说实话。只能强驱动跑10kbps,负载终端加2k强上拉和1nf电容抗干扰。

网友:
首先选上拉电阻,I2C下降沿靠主从机下拉,灌进去,上升沿靠上拉电阻充电电,所以电阻太大,充电慢只能慢速,长线,寄生电容比较大,要用小电阻,而这个小电阻不能无限小,还要看一个参数,器件端口最大灌电流,如果太小,下降沿拉低电平,电阻上压降太小,低电平达不到端口低电平阈值,所以根据这个选个尽量小的电阻。长线还有一个问题,抗干扰,最好带多根地线,最好的方案是用屏蔽线缆,屏蔽层信号地,一端上拉不行的话,两端都试试上拉。我们设备上两个器件线缆长度有一米多,通信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解答

网友:
加I2C调理IC,类似TCA9617B ,国产也有

网友:
我的项目,温湿度传感器IIC通讯,6、7米很平常,最远12米

网友:
我做过, 4个SHTC3, 一米多长, 确实有点不太稳定, 降速到几k还可以.

不过以后再做类似这样的, 真不如在远端放个几毛钱的便宜单片机, 然后串口转成一对差分线传回来, 同样也是4条线, 估计拉个几十上百米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UART后面接个CAN收发器,比这靠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