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什么安卓APP可以记录走过路与统计里程?

楼主(2023-12-22):
能在地图上显示出走过的路径,并且能方便的看到已经走了的路程。

高德可以做到吗?

网友:
户外类软件,二步路和六只脚。

网友:
百度地图-足迹-轨迹记录

网友:
用手机开这个功能特别费电,我用的是佳明的带定位的手表,最便宜的几百块

网友:
高德可以

楼主:
怎样操作?

不是导航,我随意走走。

楼主:
高德里面也有“足迹”功能。

可以找到过去导航的所有轨迹,并且可以在地形图上画出来(以动画显示)

我要的是:没有导航,实时记录我的轨迹。

楼主:
找到了,步行、骑行、高德运动都可以。

楼主:
Andy(红日)建议谷歌pacer

楼主:
引用 楼主:
Andy(红日)建议谷歌pacer

算了,pacer需要付费的。

网友:
以前玩过几年“世界迷雾”app,可以长期记录自己走过的路(探索过的地方),没被探索是被迷雾遮住的,探索过的就显露出来,像即时战略游戏那样的效果。

记录范围是全球,可以统计已探索全球、各大洲各国家百分之多少的面积。当时以刷地图为乐,外出游玩的兴致也很高。

当然也很耗电。

借一张网图说明一下效果:

网友:
好像支付宝里面的 运动就有。

网友A:
小天才电话手表,顶呱呱,轨迹做的最好的,没有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天才电话手表,顶呱呱,轨迹做的最好的,没有之一

还有一个三星手表里的健走功能,里面有自动检测健身。可以记录轨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天才电话手表,顶呱呱,轨迹做的最好的,没有之一

在哪里查看孩子的历史轨迹?
我之前只知道看实时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哪里查看孩子的历史轨迹?
我之前只知道看实时位置。

定位-->有个“历史轨迹”  可以查看孩子一天跑哪里的轨迹。很久之前的也可以查询到。
我家臭小子每天给他们学校的文具店贡献零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有个“历史轨迹”  可以查看孩子一天跑哪里的轨迹。很久之前的也可以查询到。
我家臭小子每天给他 ...

没有看到历史轨迹啊。

网友:
一直也想用这个功能,用地图的话貌似比较耗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看到历史轨迹啊。

小天才有这个功能的,

点击孩子手表的头像(在地图页面) ,然后有个历史轨迹,  但是好像不能看很久以前的。  我记得 一周  还是一个月是没问题的。   (PS 轨迹是上传到服务器的!!)

另外轨迹不是很准,间隔性很强。  主要是为了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天才有这个功能的,

没有看到历史轨迹。你截图给我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看到历史轨迹。你截图给我看看?

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看到历史轨迹。你截图给我看看?

手表型号是 小天才 Z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

我靠,Q1A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我骑车用咕咚APP

网友:
用百度地图记录了由珠海拱北口岸一>恩平市圣堂镇。

网友C(2024-02-23):
图强定位模块。家里5个电动车都安装了。能存一个月的行驶路线。
app还能显示电池电压,误差0.5V左右吧,用来预估剩余电量足够了。

关键是100块出头,没有平台费和年流量费,用了4年多了,缺点是每年一次提供购买记录和机器号给商家续流量。

之前用过其他品牌便宜的产品,产品质量比较差,经常烧模块。
记得有一个叫智护伞的,app上充了年流量费60块,竟然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强定位模块。家里5个电动车都安装了。能存一个月的行驶路线。
app还能显示电池电压,误差0.5V左右吧,用 ...

这种会随时停吗?

网友:
1:实时定位的(延迟几秒到十几秒吧),车停的时候他定位、轨迹就停;
2:国内的一线品牌,做的规模也比较大,服务这几年应该不会停;
3:京东自营或者淘宝旗舰店购买,售后有保障,小店铺那种说不定干几年就倒闭了,比较麻烦。

网友:
keep, 不过每次要手动启动, 估计也比较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