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6的0.4欧姆电阻不用会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23-12-22):
我看有的电路没接,有的电路接了,官方的PDF也是接了。我自己有时候没有0.4欧姆情况下,也是焊锡丝短上,也能工作。
关于这个0.4欧姆,手册上也没有具体说一定要加或者不加。

网友:
没接,没啥用,就是起个保险滤波作用

网友:
并不是什么保险滤波,在大电流情况下,电阻上会有压降,这个电阻会替芯片分担一部分功率,防止芯片过热,不要这个电阻也可以,只要你的充电电流不大,如果用这个电阻,选大封装的电阻,要计算最大热耗功率

网友:
分担功率的,否则芯片太热

网友A:
怎么我用这个芯片好几年,没看到手册有这个电阻啊,一直都没接过。是不是不同家品牌的还不一样?

网友:
限流电阻,很多DC/DC芯片都用;有一次电路电压掉的厉害,最后是这个电阻选大了,并联了一个电压就恢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我用这个芯片好几年,没看到手册有这个电阻啊,一直都没接过。是不是不同家品牌的还不一样? ...

这种类似的芯片,封装管脚都相同,有好几家在生产,是不是专利已经过了

网友:
应该说均流电阻比较好。

有这个电阻,电流在整个充电过程会比较平缓。

没得这个电阻的话,开始充电电流很大(对电源负载要求比较高),后面降得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