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冬天了,每天被静电困扰。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手环有用吗?

楼主(2023-12-22):
网上卖的这个手环,论坛里有兄弟用过吗???  到底有没有用?? 还是智商税?

网友A:
不能与大地连接的东西,都没办法防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与大地连接的东西,都没办法防静电

我也这么认为,  但是 有几十万的傻子  给出评价是好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认为,  但是 有几十万的傻子  给出评价是好评???

很正常啊,不懂的人被好评返现吸引了,给个好评。
懂的人给差评,然后商家打电话可以给退款无需退货,希望能删除评论。

网友B:
解决鞋和衣服的问题,可以减少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鞋和衣服的问题,可以减少很多

不大可能。  最近每次开电脑都会被打手。  开车也是。  一切都要小心翼翼的。。。烦死了。。

所以想怎么比较方便的带个东西就不用考虑静电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大可能。  最近每次开电脑都会被打手。  开车也是。  一切都要小心翼翼的。。。烦死了。。

同样的环境下,其他人都有和你一样的困扰吗,观察一下有什么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环境下,其他人都有和你一样的困扰吗,观察一下有什么差别

多多少少都有。。。都是IT公司, 天天开电脑。  夏天就没静电。 今年冬天特别多。。   家里+公司都会 随机打手。

所以可以排除是 220v 漏电了。

100% 可以确认是静电。

苦恼的是怎么去静电

网友:
随身拖条铜缆可以解决

网友C:
带个戒指吧,先用戒指触碰放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大可能。  最近每次开电脑都会被打手。  开车也是。  一切都要小心翼翼的。。。烦死了。。

减少衣服摩擦生产的静电,增加衣服和鞋对大地的放电能力,就能解决大部分身体静电问题。最简单的是地上拖一条金属链,另一端和皮肤保持良好接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带个戒指吧,先用戒指触碰放电.

出门会随手掏出钥匙,拿着长柄金属的,对金属放电

网友:
我搞了个破的ACDC电源金属外壳,接了地线插220V插座上了。每次起来或者回座位就拍一拍。噼里啪啦的~

网友:
铁架床 每次下床都被电

网友:
自己改造一个手环套脚上,用一条线能接触到地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认为,  但是 有几十万的傻子  给出评价是好评???

朝鲜还有几百万傻子给三胖好评如潮呢。

网友:
里面好像就一个1M电阻。。。

网友:
在生产线见过这种无线手环,里面就是个兆级电阻,使用要求是经常用上面的金属凸点去触碰连接大地的放电架,就是接有线手环的那个地方

网友:
里面可以产生和人身体电荷相反的电荷,然后正负抵消,中和静电

网友E:
本站坛友以前发过的,我看到后一直放在购物车里的。

网友:
我想问下对开发板损坏库大么

网友:
我都 是先摸一下墙再摸金属的,摸墙时可以听到放电的声音或者说感觉到手部有放电的感觉吧

网友:
我现在是在办公室放一瓶喷花的那种喷雾的东西,里面装满水,可以喷水雾出来。需要摸铁箱、门把手之类的东西之前,先往上面喷些水雾。

网友:
搞个加湿器,提高房间湿度,会有改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门会随手掏出钥匙,拿着长柄金属的,对金属放电

我只要从椅子上起来,都要用钢尺对着金属椅子腿敲几下
有时能看到蓝色电弧

网友F:
有静电可以理解,可为什么电压会这么高呢?

网友:
現在經典手環不離手,開門前先用手環碰一下門把手,經常看到藍色電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静电可以理解,可为什么电压会这么高呢?

静电荷积累的多了,电压自然就高了呗

网友:
带毛毛的衣服容易产静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静电荷积累的多了,电压自然就高了呗

电量多了,不等于电压变高吧!电池能到的最最高电压是自身特性决定了,人体能到的最高电压会由哪些因素决定呢?

网友:
有这时间可以改造一下的鞋子,粘个锡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量多了,不等于电压变高吧!电池能到的最最高电压是自身特性决定了,人体能到的最高电压会由哪些因素决 ...

网上搜的
人体与周边环境(如地毯)近似构成的电容器,其电容只有一千到一百皮法(10-9至10-10级),被电量一除,电压就会高达成千数万伏了

网友:
负离子发生器,了解一下。中合静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量多了,不等于电压变高吧!电池能到的最最高电压是自身特性决定了,人体能到的最高电压会由哪些因素决 ...

Q=CU,q电荷量,c电容量,u电容两端电压

摩擦静电大小与相互摩擦的材料有关,所以穿纯棉衣服静电小些

网友:
感觉没什么用,没和大地联通。

前两天静电搞坏一张TF卡,搞得现在我要去摸电子配件前先去摸一个与大地联通的外壳!

网友:
昨晚半夜起床,碰了一下门把,将我狠狠的电了一下!

网友:
其实就是心理没准备好吓着的,知道哪里有静电,先对着那里狠狠的来个脑瓜崩样,就是用手指弹过去,立马就没事了,做好心理准备就不怕了。

网友:
我家小的现在喜欢晚上关灯后 听脱衣服的噼噼啪啪的声音还要看小电弧。有次脱衣服忘了叫他看,直接哭。

网友:
学油罐车,挂个铁链。在脚上带个脚链

网友:
尖的东西可以放电。放电手环估计利用这个原理吧。里面有个尖的金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站坛友以前发过的,我看到后一直放在购物车里的。

这种的我拆过,里面一个电阻和一个发光二极管。搭铁放电的时候会亮。跟拿钥匙去碰铁一个道理,就是加了电阻不会电到。

网友:
这个东西通过1M的电阻进行放电,比用手直接放电温和,无感。不过只有在碰到有电压差的东西上时才能消除静电,不保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