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大哥三大噩梦,隐藏式门把手、无边框车门、后驱电动车

楼主(2023-12-22):
【东北大哥三大噩梦,隐藏式门把手、无边框车门、后驱电动车。占两个都是狠人中的狠人!-哔哩哔哩】 http://b23.tv/0ylKE7f

楼主:
上面清单我只认识1/4

网友:
后驱车在好路上确实有操控好的优势,一旦积水,结冰的路面很容易失控

网友:
东北标配是普拉多....或者陆巡......雪地胎换上还是可以的。

网友A:
为什么后驱电动车?后驱的微型面包车好像没太大问题啊,就是不能在结冰下坡路上调头

网友B:
拍视频的人一定没有特斯拉,因为他不知道,特斯拉的APP早就可以直接解锁车门的了,这种情况下根本无需再按下门把手

网友:
总之, 一定要有地库就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拍视频的人一定没有特斯拉,因为他不知道,特斯拉的APP早就可以直接解锁车门的了,这种情况下根本无需再按 ...

门把手会自己弹出?不是需要自己按下去才能拉到把手开门?记得Y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门把手会自己弹出?不是需要自己按下去才能拉到把手开门?记得Y是这样的

APP可以将车门解锁。车门可以弹开,再手拉车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视频的人一定没有特斯拉,因为他不知道,特斯拉的APP早就可以直接解锁车门的了,这种情况下根本无需再按 ...

里面解锁了,但车把手冻死了,无法弹出来,你还是无法打开车门。

因为车门肯定也被冻住,需要一定的力量才能打开,没有车把手是打不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拍视频的人一定没有特斯拉,因为他不知道,特斯拉的APP早就可以直接解锁车门的了,这种情况下根本无需再按 ...

东北人会说冰雪会封印一切APP,管你什么特斯拉,还是货啦啦都封在原地

网友D:
把手来个电加热功能,先APP加热门把手半小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后驱电动车?后驱的微型面包车好像没太大问题啊,就是不能在结冰下坡路上调头 ...

冰雪路面打滑失去动力的时候,如果是前驱则可以扭动前驱动轮来增加抓地力量获得摆脱能力,但后驱车后由于后轮不能摆动只能空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冰雪路面打滑失去动力的时候,如果是前驱则可以扭动前驱动轮来增加抓地力量获得摆脱能力,但后驱车后由于 ...

噢~多了一个挣脱的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手来个电加热功能,先APP加热门把手半小时

方向盘加热已经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