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成像的手機APP安裝哪個好用?

楼主(2023-12-22):
上面有1、2、3、4,還沒安裝,手機容量拮据,哪個比較好用?

网友A:
“app-arm64-v8a-release_4117专用app_安卓8以上可用.apk”
安装这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arm64-v8a-release_4117专用app_安卓8以上可用.apk”
安装这个就行了。

好,等下試試

网友:
有一个有中心点温度的。可以将要测的温度点放画面中间,实现点哪测哪。

点哪测哪这个功能非常高端哦。

网友B:
全部都安装吧。

这点容量都计较?

每个APP有自己的优缺点。上面推荐的那个不是最成熟稳定的,偶尔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部都安装吧。

这点容量都计较?

剛才試了2樓介紹的,確實經常出錯,也不能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