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X,Y结构控制一个激光笔,如何画出一个圆的投影?

楼主(2023-12-22):
请问使用X,Y结构控制一个激光笔,如何画出一个圆的投影?
例如 使用一个二轴监视云台,绑上一个激光笔,如何在墙上做出一个圆形的投影轨迹?
大家有这方面的指点或者经验吗?谢谢!

网友A:
这个速度肯定不行,得用振镜

网友:
http://elm-chan.org/works/vlp/report_e.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速度肯定不行,得用振镜

慢一些 也可以的。不用关注停留时间。只要轨迹是一个圆或者椭圆就可以!

网友B:
会三角函数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三角函数就行了啊

哦?是一个方向 sin 另外一个方向cos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三角函数就行了啊

莉萨语图形?

网友:
速度太慢,你能接受多长时间画一个圆啊,把你能接受的时间间隔,除以云台最快步进时间,得到一圈多少个点,再根据你需要在固定距离下的圆的直径,算出x值,再根据圆的数学表达式,算出y值就可以了,个人很不看好,云台速度太慢,直接买个圆环激光器行了,多简单,或者激光器模组

网友:
跟点阵屏上画圆圈一个道理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是一个方向 sin 另外一个方向cos嘛?

自变量是角频率,x=sinwt,y=cosw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变量是角频率,x=sinwt,y=coswt

我经过验证,的确是这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