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公司的瑞芯微核心板的安卓稳定性会差很多吗?

楼主(2023-12-22):
我之前项目上用过两家公司的基于RX3568的电子班牌,拿到的是成品设备,预刷了安卓系统。每个厂家有自己的供安卓app调用的sdk(jar包),可用于操控设备,如更换开机画面,读写GPIO、读卡器(当然摄像头之类USB设备不需要特殊驱动)、获取各种状态等。

我现在想自己尝试开发一个设备,用现成的核心板自己画底板来用,这样方便适配外壳结构。

之前合作的厂商据信是行业内出货前几的,公司有几百号人。这次也给我提供了核心板,带安卓系统。我对他们的安卓系统稳定性是相对比较有信心的,但我感觉可能因为重心不在这上面,能提供的资料太少,只有一个承认书和硬件设计指南,含封面目录也就五六十页,技术对接群里响应度也不如对成品板卡那么好。所以我怕到后面拖累我的进度。
因为我也考虑过用全志A133,他们给的资料和参考设计、checklist等各种文档要多很多(但是我现在对A133做人脸识别类应用性能是否足够心存疑虑,而3568因为用过,性能心里有底)。

所以我有点动摇,想到淘宝上选一家做核心板的,但又担心他们的安卓系统调教的不够好,万一有bug又解决不了,我就会跟着比较遭殃。

所以想请教一下有这方面经验的前辈,各个板卡厂家对安卓系统做的开发定制很多而且稳定性差异很大吗?
或者有靠谱的核心板卖家推荐也行。

网友A:
付费让厂家定制和之前完全一样电路的底板,这样项目进度才可控

拿到这个版本的硬件设计图,下一个版本可以自己改

网友B:
都是用的原厂sdk,弄核心板的基本没能力改,最多也是内核驱动打开关闭那种,真遇到问题,也是两眼一抹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付费让厂家定制和之前完全一样电路的底板,这样项目进度才可控

拿到这个版本的硬件设计图,下一个版本可以 ...

这个我作为备选方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用的原厂sdk,弄核心板的基本没能力改,最多也是内核驱动打开关闭那种,真遇到问题,也是两眼一抹黑 ...

如果这样都是半斤八两那我倒方便参考各家方案了。

谢谢,💐

网友C:
你主要是做软件的吧,不是随便找个A133的开发板来直接上软件测试就行了?等你软件开发好后,再找稳定的核心板去测试,去降成本。现在有的客户找我们做这类的板,一般要求安卓多少版本以上,多少核心,内存多少,屏用多高清还是2K以上的等等几大件。没有具体关心太多的板卡细节,一般上系统后都是客户自己上自己做的APP就完事了。你在开发过程中可以顺便测试一下稳定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主要是做软件的吧,不是随便找个A133的开发板来直接上软件测试就行了?等你软件开发好后,再找稳定的核心 ...

是主要做软件,你说的也是。😁😁

不过我还是想了解一下各家都对安卓做了什么改动(因为我也想对安卓动手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