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20湿度完全不对也不动,不知道是否焊接过程有问题?

楼主(2023-12-22):
从两个淘宝店买了2个SHT20,一个用加热台,低温锡膏,200度焊接,另一个热风枪两百多度四、五秒吹上去的(窗口盖了铜片),都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湿度读数一直不变,百分之八十多,但是用两款指针式温湿度计测都只有百分之二十多。温度读数很准。单步调试或者用示波器抓波形,发现本应是10的测量类型状态标志位却是00。也不知道是片子本身有问题还是焊接环节搞坏了SHT20?按说搞坏了也不至于标志位也不对。

网友:
放湿度箱里补补湿

楼主:
测试发现首次读取的值是对的,后面再读就不对了。然后在每次读取后加上软复位指令,就都能读对了。应该是No-Hold Master Mode那个18.5us延时的原因。原本按手册图16的时序延时(即5.8节的推荐方法1,用示波器测过延时20us无误),但是不行,只能按5.8节的方法4做OTP reload(手册推荐用软复位实现)。每3s一次读取,挂了一上午,工作正常。

网友:
每次重启再读取,肯定是不行的;

感觉硬件应该没问题,用逻辑分析仪看看I2C通信数据;

reset=0xfe;  写器件0x80;读器件0x81; 写内部用户寄存器0xe6,读内部用户寄存器0xe7;分辨率:0x02(T14_H12bit)
延时按表7最大值,T=85ms,H=29ms;开一个定时器(或者系统时钟中断)用于延时(不用死等,在定时中断里面修改状态机);

初始化: reset命令+15ms延时;
内部用户寄存器默认(T14_H12bit)不用再设置,读出的值=0x32;
状态机: state=ready->发送测量命令->开始延时->state=start ......>延时到->state=read -> 读结果;

没那么复杂,网上大量例子。

用手指堵住芯片窗口(小心静电),或者向窗口哈气,都能改变温湿度。

网友:
我用的是SHT40,也是用热风枪吹的,不过得从pcb背面吹,正面吹容易把sht40吹坏,而且如果有加助焊剂的话,建议用洗板水洗掉,不然湿度读不准;

我这边有做过温度和湿度测试;温度误差在1℃以内,湿度在上下3%左右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