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tis编译MB软核程序,有优化选项可以设置吗?

楼主(2023-12-23):
调试官方的DP IP,用了microblaze软核,内存空间有限,差一点点放不进去。编译器一般都有优化选项可以设置,找了半天没找到,网上也没找到有用信息,有坛友知道vitis的编译器优化选项在哪设置吗?请指教一下,感谢!

网友A:
左边工程,右键,应该是属性,找一找g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工程,右键,应该是属性,找一找gcc。

这个设置里面啥都没有,我记得之前没有改vitis的时候,还有优化选项可以设置
现在里面什么都没有了,是藏到哪里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设置里面啥都没有,我记得之前没有改vitis的时候,还有优化选项可以设置
现在里面什么都没有了,是藏 ...

一个一个找找。不一定在这,肯定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一个找找。不一定在这,肯定是有的。

找到了,原来是在C源文件的属性里,所有源文件优化等级设置为Os后,MB程序刚好可以放进256K的本地RAM里。用默认优化等级,差10K放不进去,本地RAM浪费好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原来是在C源文件的属性里,所有源文件优化等级设置为Os后,MB程序刚好可以放进256K的本地RAM里。 ...

开了os之后速度比o2慢30%,然后下面还可以加上 -lto (你找找网页),对rodata比较少的代码可以再缩1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