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有数值显示的人体静电测试仪,精度马马虎虎即可

楼主(2023-12-23):
求推荐有数值显示的人体静电测试仪,精度马马虎虎即可,要大概测试下人体静电有多大。

网友:
把头发留长点,勤洗头
头发翘的越高静电越强

网友:
从试电笔里拆个氖泡出来

网友:
有经典仪,以前单位时候用过,很老的,就和个老式指针万用表类似,只是下面是一整片金属箔,接触测量,然后指针就指示电压值。现在肯定高级的多了

网友:
基恩士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