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T8619C音频输出问题

楼主(2023-12-23):
最近在弄LT8619C芯片
关于音频部分调试接的NS4168 芯片,关于音频部分寄存器配置
不知道有哪些,想要输出IIS音频给功放,有朋友可以分享下配置吗。

网友:
这种专用的ASIC原厂会给参考demo,HDMI转TTL/LVDS,已经在芯片内部已经解包即可。设置好输出IIS的数据格式,左对齐,右对齐之类的,应该就可以出声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