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板子稍多一些就不让选经济型?

楼主(2023-12-24):
我今天要下一个100片的单,但是遇到以下限制:

我并不是想省经济型的换料费,但是经济型有以下两个好处,非常屌,我觉得是嘉立创有而别家没有的巨大优势:

版型只要求1x1cm,不要求7x7cm。
先贴片再分板(铣开)

这样对于小板子且无外壳的电路板有巨大的优势。板子无需大,而且边缘光滑。尤其是嘉立创会加定位孔,连一般分板的批锋都没有,比普通生产PCB还要屌。
板子数量多一些也不是不能自己和自己拼。如果嘉立创能允许稍微大量一点的板子选用经济型工艺,那可太好了。

网友:
你自己做个2拼,不就行了。2拼之间用只带1个孔的超窄邮票孔隔断。回来再用200目砂纸轻轻蹭一下就平滑了。

网友A:
现有规则下,各种下单技巧要自己探索。

你现在抱怨100片不能经济型,明天抱怨150片不能经济型,后天再抱怨200片不能经济型。这个事情就没完了。

网友:
经济型本质就是跟别人拼板,所以会有这样那样的限制。经济型最大的优势1x1cm也是因为拼板才达到的效果。
话说贴50片的时候应该也有自己跟自己拼板的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数量大于50不支持经济型感觉说不通啊,就是多拼一些板的问题。

网友:
设备稼动率很低,机器之间产能很难平衡。
拼版之后更加难平衡产能。
单个订单拼版越多越是容易出现一台机忙死,其他机器围观。

网友:
自己做个五拼十拼的不就解决了... jlc有教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有规则下,各种下单技巧要自己探索。

你现在抱怨100片不能经济型,明天抱怨150片不能经济型,后天再抱怨 ...

我当然知道拼板是什么,如果拼板能解决问题,我也不会说这种功能是嘉立创经济型的独有功能。

首先拼板的话板间强度不能太低,要不工序完成前就断了算谁的?

而分板的话有这样几个成本: 拆除包装,分板,重新包装,将箱子运送至另一地址。这几部加起来的话,搞不好比板子本身还贵。

还不算玻璃纤维粉尘的危险。

我记得老贺曾经说过铣版这步成本比较大所以不开放给经济型。那能不能考虑加进收费个性化服务?如果增加的费用比客户端处理的费用少,那就完全是双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当然知道拼板是什么,如果拼板能解决问题,我也不会说这种功能是嘉立创经济型的独有功能。

首先拼板的 ...

是的,经济型铣好很方便,拼板就不光滑了,而且只能邮票孔,拼短了容易断,拼长了分开就是一排锯齿。
目前能想到的就是下多单了。

网友:
小板子我做过10x10邮票孔拼板,然后走经济型。

接近30cm长的单个大板子,走标准型,嘉立创自己给加工艺边,回来用钳子掰掉工艺边搞得感觉玻璃纤维太多了,下次还是自己加邮票孔工艺边比较好,玻璃纤维的毛边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