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电场线会弯曲吗,高介电常数区域电场线会发生什么

楼主(2023-12-24):
如图,一个电场,里面有个高介电常数的物体,旁边就是空气,那么电场线能够穿透这个高介电常数的物体吗,还是会绕开,还是会躲开?电场线能弯曲吗

网友:
“一个关于电场的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物体如果能耐受这个高压就不会被击穿。但高压会沿着表面爬电放电。爬电距离与电压高低有关,由于材料特性不可能是绝对均匀的,因此放电路径不是直线。
但长期通固定极性的高压会让绝缘体产生极化情况,如果是高分子材料,还会使长分子链断裂,造成材料老化。

补充:^_^ 没好好审题,答非所问了。

网友A:
电场线可以穿过电介质。

但电介质会被极化,使得电介质内部空间存在两个电场:原电场+极化电场。
宏观上认为,均匀电介质的极化结果,是使得内部合电场变为原来的 1/ε,即:E=E0/ε

---------------------------------------------------------

再说电介质的存在,是否会影响到旁边空气里电场线的分布:肯定有影响。

电介质改变了空间的电场分布,使得等势面发生了扭曲(如图红色虚线)。
然后空间电场线沿着其负梯度方向,应该是如下蓝色。再下去只能是 ANSYS 有限元分析了,奈何我玩的不太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场线可以穿过电介质。

但电介质会被极化,使得电介质内部空间存在两个电场:原电场+极化电场。

请问这是哪个学科研究的内容,我如果找人问,是找物理专业的还是找电磁场方面的专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是哪个学科研究的内容,我如果找人问,是找物理专业的还是找电磁场方面的专家? ...

电磁场,搞仿真那一波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场线可以穿过电介质。

但电介质会被极化,使得电介质内部空间存在两个电场:原电场+极化电场。

可能不是这样子的。大自然是最聪明的搬运工,电场线走的一定是整个系统内电势能最低的线路,所以蓝线应该是朝绝缘体两侧外面绕,而不是朝里面绕)。考虑水流中的球体,或者简单点,灰机机翼气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不是这样子的。大自然是最聪明的搬运工,电场线走的一定是整个系统内电势能最低的线路,所以蓝线应该 ...

电场线不就是试验电荷受力方向么,沿电势负梯度这个没问题。
关键是电势怎么求解,但是大致应该有这个弯曲,因为在介质与极板间电势梯度更大。

话说有没有搞仿真的啊,我也想看看仿出来的样子,这样定性画实在是也想知真假

网友C:
MIT讲电磁场的课件给出的图是这样的,当均匀电场中间有高介电常数介质时,电场会朝介质聚拢。

https://web.mit.edu/6.013_book/www/chapter6/6.6.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T讲电磁场的课件给出的图是这样的,当均匀电场中间有高介电常数介质时,电场会朝介质聚拢。

https://web ...

感谢! 看来大方向没分析错....  就差自己写 mesh 来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