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们,热成像插入手机后,显示“未连接usb相机”怎么解决?

楼主(2023-12-24):
插入手机20秒左右,也有咔嚓声,仪器表面也微微发热, 打开商家配的手机软件都是显示“未连接usb相机设备”。

这一步也做了--
“在手机设置中进入开发者模式,在开发者设置里开启USB调试,然后用手机连接设备,设备发出咔咔的声音证明设备开机,”

但手机没看到这一步--
"软件询问选择确定即可,连接成功后再设置里设置视频格式。图像选择MJPEG,图像分辨率选择240*320即可正常使用"

手机是安卓oppo。 搞了一个小时也没不出图像,

网友:
是在我们这里团购的吗?

收到货,曾经正常过吗? 是否直接拆开后才发现这故障?

试过换手机?

网友:
“在手机设置中进入开发者模式,在开发者设置里开启USB调试,然后用手机连接设备,设备发出咔咔的声音证明设备开机,”

这一部我从来没有做过

楼主:
是坛里团购的, 未正常工作过,     不知你们是怎么设置才能使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坛里团购的, 未正常工作过,     不知你们是怎么设置才能使用的?

不需要任何设置的。

你有没有打开过里面?店家发货前肯定检查过到。

你明天上班时间联系店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任何设置的。

你有没有打开过里面?店家发货前肯定检查过到。

我换部其他厂家的手机试试,如不能工作明天还是没坛友有解决方法的话,再联系卖家看怎么处理了

网友:
会咔嚓咔嚓,那手机otg开关应该就是打开了

网友B:
其他设置里面有个OTG连接打开没有。

网友C:
可以先在pc上确认一下热成像有没有问题,pc上面的摄像头应用就可以打开。就是一个USB摄像头设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在pc上确认一下热成像有没有问题,pc上面的摄像头应用就可以打开。就是一个USB摄像头设备 ...

我发现我的在手机基本很可靠的擦擦声之后就能连上,时间大概也就几十秒

但是插电脑的话,要擦擦擦擦好久,才能打开设备,时间不确定,否则设备列表里面都是空白选不了的,至少是几分钟之后打开才比较靠谱,但是打开之后工作却从没有任何异常

网友:
有些手机OTG功能阉割了。

网友:
如果安装了好几个APP,一定要全部退出后台,只开启其中一个APP,开启多个的话,会占用USB设备。所有APP都退出后,插入设备等待一会儿会弹出让你选择APP的界面,你再手动选择,进入APP后,有的需要设置才能正常显示画面的

网友E:
还有的安卓版本不支持的,会提示权限异常,最好是直接插电脑去测试!在设备管理器里面会出现一个UVC设备,用电脑自带的相机打开就可以看到画面,设置一下照片分辨率就可以正常显示了。或者直接用分享的软件里面的HIK IN,选择出现的UVC设备,也需要修改下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设置里面有个OTG连接打开没有。

otg开关打开了,会发热和有咔嚓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的安卓版本不支持的,会提示权限异常,最好是直接插电脑去测试!在设备管理器里面会出现一个UVC设备, ...

插电脑没叮咚声,设备管理器没发现任何变化。

估计是数据线断了,已联系卖家返修了。

软件里有几个说明文件,以为要设置才能用,照着搞花了一个多小时。
如没说明文件,反而一下子就怀疑是仪器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我的在手机基本很可靠的擦擦声之后就能连上,时间大概也就几十秒

但是插电脑的话,要擦擦擦擦好久 ...

我的也这样的,w11电脑设备管理器可以发现uvc摄像头正常,但是软件很难识别到。手机识别就没问题。

这比热成像开机慢更加难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有的安卓版本不支持的,会提示权限异常,最好是直接插电脑去测试!在设备管理器里面会出现一个UVC设备, ...

我这个 收到货,当天手机正常使用
今天再次使用时,插上手机 没反应,听不到咔咔声,插电脑上也一样没有咔咔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这个 收到货,当天手机正常使用
今天再次使用时,插上手机 没反应,听不到咔咔声,插电脑上也一样没有 ...

插上电脑以后,查看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出现UVC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插上电脑以后,查看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出现UVC设备

没有出现UVC设备字样

网友E:
可以看下我发的使用教程,如果还是搞不定,可以寄回来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海康威视4117热成像更换外壳后的使用说明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88131-1-1.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看下我发的使用教程,如果还是搞不定,可以寄回来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海康威视4117热成像更换外壳后的 ...

收到货时 是可以正常在手机上使用的
今天再次使用时 软件提示找不到USB设备
一直没咔咔声 出现
给我个地址我快递给你看看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收到货时 是可以正常在手机上使用的
今天再次使用时 软件提示找不到USB设备
一直没咔咔声 出现

咸鱼联系我一下吧,这样我这边有记录,方便后面给你寄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咸鱼联系我一下吧,这样我这边有记录,方便后面给你寄回

好,晚点联系你

网友E:
楼主的搞好了,排线座虚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搞好了,排线座虚焊了😂😂

手上有收纳盒吗?送一个给楼主安抚一下 😁😁😁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收纳盒吗?送一个给楼主安抚一下 😁😁😁

我手上这个是旧的,要不等几天发货,我去订点收纳盒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这个是旧的,要不等几天发货,我去订点收纳盒回来

修好就行, 没有专用的盒子就算了。    我手上刚好有一个很漂亮的透明小盒子 。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收到货时 是可以正常在手机上使用的
今天再次使用时 软件提示找不到USB设备
一直没咔咔声 出现

请问,收货以后,除了正常使用,有没有做过什么操作?我今天收到,你这个显示是插上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收货以后,除了正常使用,有没有做过什么操作?我今天收到,你这个显示是插上没有任何反应 ...

手机只安装了那个专用app,没做什么设置!  当天也正常使用的。使用后放在办公桌上,大概两天吧,想拿来测一下主机温度,发现没反应了

网友E:
请问,收货以后,测试正常后,你有没有拆开过机器?

我收到你寄过来的机器,发现易碎标签本来盖着螺丝上的,但你这台的易碎标签位置移了。

另外螺丝有拧花的迹象。

我拆开看了,整个排线座都掉下来了。这个位置是不会活动的,这个不应该。整个掉下来的话,不能第一次测试是好的啊。

或者有没有其它同事好奇拆开了你的机器?

网友E:
或者是有没有从桌面掉落或者摔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收货以后,测试正常后,你有没有拆开过机器?

我收到你寄过来的机器,发现易碎标签本来盖着螺丝上的 ...

这个,真没有,收到当天我也觉得奇怪,那个标签在边上,螺丝也有些滑丝的样子,还以为是故意为之。当天早上还拍了收货的照片传在论坛的!

拆机更加不可能,我明确说了这是自己感兴趣买来玩的,他们不会私自拆解不是公司的东西!

这个帖子 17楼的照片,是周一刚到办公室时拍的,仔细看  那个标签下的螺丝已经时滑丝了! 这是刚拆出快递的样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88044-1-1.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或者是有没有从桌面掉落或者摔过呢?

也没有,都是在我工位附近测试的!
现在发现是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也没有,都是在我工位附近测试的!
现在发现是什么问题了吗?

我向卖家了解了一下,没有什么事情,只是卖家觉得排线插座掉下来,有点想不明白,所以问你有没有拆过或摔过。

只是证实一下,不会影响你的设备的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向卖家了解了一下,没有什么事情,只是卖家觉得排线插座掉下来,有点想不明白,所以问你有没有拆过或摔 ...

明白,上班后我在跟同事确认一下,按理说出现摔磕情况他们会告诉我的,并且都在我工位附近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莫总。抱歉没说清楚,是在问 我的这台是什么问题

卖家会负责保修,修好后寄还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卖家会负责保修,修好后寄还给你。

多谢,前面卖家的回复 我理解错了!抱歉!

网友G:
我的是第二批订货,也收到了。发现USB出入后接触不好,提示无USB设备,热成像偶尔会自动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是第二批订货,也收到了。发现USB出入后接触不好,提示无USB设备,热成像偶尔会自动关闭。 ...

联系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