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轨火车曾被发明出现过,为什么我们乘坐的火车却没有单轨的

楼主(2023-12-25):
【单轨火车曾被发明出现过,为什么我们乘坐的火车却没有单轨的?-哔哩哔哩】 http://b23.tv/szctywp

楼主:
天气冷,这个陀螺仪冻住了,就无法运行了。

网友:
重庆单轨的1号线比较厉害了,上坡、下坡、弯道.......!

楼主:
这个单轨火车的发明,的确很厉害,可以用于某些特特殊场合。

但在通常情况下,铺一条铁轨的成本和铺2条,其实差别不大。

网友A:
单轨的一直有,只不过是上单轨悬挂式,不需要复杂的平衡装置。

世界上第一条上单轨悬挂铁路是德国的伍珀塔尔空铁,于1901年建成投入使用,距今已122年。

网友:
【农人们,来看看单轨运输车轨道安装一镜到底吧-哔哩哔哩】 https://b23.tv/l8fnrot   运输的量不大的林场农场用这种不错。做不成火车,就是简便的轨道小车。这两年在福建不少地方有看到在用,以前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轨的一直有,只不过是上单轨悬挂式,不需要复杂的平衡装置。

世界上第一条上单轨悬挂铁路是德国的伍珀塔 ...

重庆好像见过

网友A:
重庆是下单轨,这种单轨是在水泥轨道上走橡胶轮子,不是铁轨,两旁还有一排辅助轮保持平衡,一点灵魂都没有。

正是由于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世界上绝大多数单轨都是这种下单轨,成本低,适合载客量不大的中等城市或旅游观光线路。

武汉今年9月份刚刚开通国内首条悬挂式单轨,地板还是透明玻璃的,你在观光时地上的人也在观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庆是下单轨,这种单轨是在水泥轨道上走橡胶轮子,不是铁轨,两旁还有一排辅助轮保持平衡,一点灵魂都没 ...

欢迎美女穿裙子观光

网友:
日本的羽田机场线也是单轨, 坐过一次, 比一般电车里面空间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