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360度全景影像是不是车前后左右都能看到?

楼主(2023-12-25):
一个朋友的车说是50多万买的,车前后左右都有视频看到,网上查了一下,普通车可以加装360度全景影像,是不是这个?

网友A:
普通车也可以后装全景影像,画面是4个摄像头拼接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车也可以后装全景影像,画面是4个摄像头拼接成的。

谢谢,明白了。

网友B:
楼主你是使用原车的屏幕,还是另外加装屏幕?

我看到有人加装360度,加装屏幕。360度的效果还可以,但是,屏幕的品质不高,太阳下根本看不清楚屏幕。

原装的屏幕,就算在阳光下都能看清楚。

所以,不要嫌汽车液晶屏贵,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C:
加装的基本是消费级,原装的工业级以上

网友D:
9年前byd那批混动的老秦就有这东西了,当时到手才12w+。
前后左右4个摄像头拼接成而成。图像错位后要4s店重新校准,车下面铺一张很大的布,布上标识,按标识校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9年前byd那批混动的老秦就有这东西了,当时到手才12w+。
前后左右4个摄像头拼接成而成。图像错位后要4s店重 ...

我的车这么多年都没有校准过。一直效果很好。

网友E:
第一次见360度倒车影像是在宝马X6和奥迪Q7上
感觉好神奇
现在国产十来万的也都有360度全景倒车影像了
用完之后感觉真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使用原车的屏幕,还是另外加装屏幕?

我看到有人加装360度,加装屏幕。360度的效果还可以,但是, ...

谢谢老大,别人的车,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装的基本是消费级,原装的工业级以上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9年前byd那批混动的老秦就有这东西了,当时到手才12w+。
前后左右4个摄像头拼接成而成。图像错位后要4s店重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这么多年都没有校准过。一直效果很好。

老大,您那个东风日产吗?方便的话说一下现在买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见360度倒车影像是在宝马X6和奥迪Q7上
感觉好神奇
现在国产十来万的也都有360度全景倒车影像了

但我看好几个朋友的车都没有,谢谢。

网友F:
宝马的全景影像晚上能见度是真的垃圾,不如国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大,您那个东风日产吗?方便的话说一下现在买多少钱?

我的就是东风日产奇骏。买车的时候原装就有,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宝马的全景影像晚上能见度是真的垃圾,不如国产

是吧,听说有的老车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东风日产奇骏。买车的时候原装就有,效果很好。

好的,谢谢老大,我网上看看。

网友G:
有四个摄像头拼接的也有6个摄像头拼接的

后装  两侧也得装后视镜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四个摄像头拼接的也有6个摄像头拼接的

谢谢,左右除了这两个地方其它地方没地方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有四个摄像头拼接的也有6个摄像头拼接的

我的车是4个摄像头的,可以看到4部分拼接而成。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吧,听说有的老车不行。

不是老车,新车就是垃圾,晚上一片黑,更本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老车,新车就是垃圾,晚上一片黑,更本看不清

晚上都看不到吧,要红外才可以吧。

网友H:
360应该有6个摄像头,车头2个 0车尾2个,后视镜耳朵下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360应该有6个摄像头,车头2个 0车尾2个,后视镜耳朵下2个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是4个摄像头的,可以看到4部分拼接而成。

老大好,我的车也是4个头

网友G:
引用 网友H:
360应该有6个摄像头,车头2个 0车尾2个,后视镜耳朵下2个

我的车是4个头  前后左右各一个  但是是那种鱼眼头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我看好几个朋友的车都没有,谢谢。

我的是十来万的吉利
原车就带着呢
有一次大晚上开进一个死路
没有路灯
边上都是别人停的车
留下的路非常窄
要是没有360度倒车影像估计没人指挥我倒车是倒不出去
但是有了之后就方便了很多
大晚上效果也很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晚上都看不到吧,要红外才可以吧。

我看其他国产车都是一清二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车是4个头  前后左右各一个  但是是那种鱼眼头

是哦。我算错了,前面一个 后面一个,是4个

网友:
我的车4个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车是4个头  前后左右各一个  但是是那种鱼眼头

明白了,四个也可以。

楼主:
谢谢老大,明白了,应改4个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其他国产车都是一清二楚的

嗯,那就是车本身的问题了,可能国产车都带红外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十来万的吉利
原车就带着呢
有一次大晚上开进一个死路

看来这个很普遍了,谢谢。

网友I:
我最近一次惊讶到是看到所谓透明底盘的功能,不但前后左右,连车子底盘下面的路面都显示出来(整个车子呈现透明状),用起来真香。不清楚这个技术现在能否后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我最近一次惊讶到是看到所谓透明底盘的功能,不但前后左右,连车子底盘下面的路面都显示出来(整个车子呈现 ...

坦克300就是可以看到底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坦克300就是可以看到底盘的。

就是这种。我查了一下坦克300的透明底盘界面演示,他们做的细节还不是很到位。现在做得好的透明底盘是这样的,俯视状态下,整个车辆(模型)只显示车身外轮廓线,以及四个轮胎,其余完全镂空,也就是露出底盘下的地面。融合更好的话还能做到前轮实时反应当时真实的轮胎转向角。

网上随便找了张图,能反应这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