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iSee热成像摄像头

楼主(2023-12-25):
传说的几十万才能拥有的fluke热成像如今价格也被打下来了。

只有2699 fluke isee tc01a带回家

试了fluke isee手机客户端软件只能支持自己的产品,没法支持通用uvc摄像头

网友:
昨天刷抖音 刷到了  效果可以

网友A:
只有type C 没有IOS苹果口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type C 没有IOS苹果口版本

有苹果版本的型号tc01b价格3099

楼主:
tc01a与tc01b两种参数对比

网友:
用过的分享一下吧,这个fluke的效果如何?

网友B:
这款我买了  用了两个月吧 直观感受还好, 但是没有参照设备, 具体表现不好评估

网友:
专业选手来了!

网友C:
看用途吧,如果只是日常户外环境和看PCB发热或设备发热的,200度的测量范围就足够的了,
范围越大测量误差越大,温度分辨率也越粗,(测体温的温度范围都是比较窄的)

网友D:
感觉北方的朋友用热成像来看地暖挺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北方的朋友用热成像来看地暖挺合适。

不用感觉,热成像看地暖热量分布超级好用。这次参与论坛热成像团购,入门热成像会发现新大陆一般一发不可收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用途吧,如果只是日常户外环境和看PCB发热或设备发热的,200度的测量范围就足够的了,
范围越大测量误差 ...

fluke tc01a属于测量仪器,测量的数据有行业认可。tc01b还能自动生成图像报告这个可比同款天眼系列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fluke tc01a属于测量仪器,测量的数据有行业认可。tc01b还能自动生成图像报告这个可比同款天眼系列方便多 ...

不是否认其性能,是用途不太一样,这个测温范围太大反而对于我们日常普通用途来说性能大打折扣,就像测温300+度的专业红外测温枪不能拿来测体温一样。使用测温范围窄的设备可以获得更高的温度分辨率,在特定温度范围内精度更高,显示的图形层次感更明显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我买了  用了两个月吧 直观感受还好, 但是没有参照设备, 具体表现不好评估 ...

这个效果比我的海康h11热像仪效果强不少

网友:
天眼X2,感觉还可以

最后一张是户外录的视频,截了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