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512AD驱动芯片,设置4字段后,发送的数据跟实际显示的不对

楼主(2023-12-25):
TM512AD驱动芯片
设置1字段后,发送的数据与实际显示的正确;
设置2字段后,发送的数据与实际显示的不正确;
设置4字段后,发送的数据跟实际显示的不对应;

供应商说我设置的地址不对,实在找不出哪设置不对;
程序如下设置地址:
unsigned char addr_data_1[3841]={0};
//芯片上电亮灯可调,默认蓝灯,芯片写码成功后首地址亮黄灯,其他亮白灯
void Write_Tm512_Addr(unsigned short int start_addr,unsigned char hold,unsigned short int num)
{
        unsigned short int i;
        if(start_addr+num*Tm512_Data_Num<0xFFF) //4096
        {
                addr_data_1[0]=0x00;
                for(i=0;i<num;i++)
                {
                        addr_data_1[i*8+1]=0xAA;
                        addr_data_1[i*8+2]=0xF0;
                        addr_data_1[i*8+3]=0x34;
                        addr_data_1[i*8+4]=0x55;
                        addr_data_1[i*8+5]=0xAC;
                        addr_data_1[i*8+6]=0x80;
                        addr_data_1[i*8+7]=0x80|(((start_addr+i)&0x0FC0)>>6);//高6位
                        addr_data_1[i*8+8]=0x40|((start_addr+i)&0x3F);//低6位
                }
                DataL_to_DataH_V1(addr_data_1,num*8+1);//反转数据

                SlaveCPU.pTransmitBuffer_U1 = &addr_data_1[0];
                SlaveCPU.cTransmit_Count_U1 = (num*8+1);
                TM512_IcReset(1); //复位信号时长不能小于2s
                Send_En();
       }
}

楼主:
粗心的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