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一步步学会设计光电探测器的前端放大电路

楼主(2023-12-25):
刚接触电路设计,刚学了一点cadence,感觉自己入门好慢啊

网友A:
找成熟产品学习,自己公司的,其他公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成熟产品学习,自己公司的,其他公司的

如果是学生呢,刚上研,这个方向之前没做过都

网友:
光电探测器的前端放大电路一般是跨阻放大器,楼主发的另一个帖子里也有坛友提到过,
虽然跨阻放大器电路不常用,但它并不是一个复杂的电路,还是很好理解的,
非电路专业不是问题,只不过在试图理解它之前,必须先理解运算放大器本身,然后跨阻放大器自然就理解了。
可以选择:
《OP放大电路设计》冈村廸夫
《Op Amps For Everyone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Bruce Carter, Ron Mancini
《你好,放大器》杨建国
《仪表放大器应用工程师指南》Charles Kitchin, Lew Counts

也可以在论坛里,ADI官网,TI官网看一看。

用于半导体光电传感器的跨阻放大器电路虽然属于微电流测量,但一般不是特别极限的参数,所以并不需要了解太多的魔法只用教科书级别的电路就能实现,只要找到ADI和TI适合这种应用的运算放大器芯片基本上就可以了。

不过你说你在读研,我不得不建议你更换使用开源免费的kicad来设计电路。
cadence不是一个适合快速入门简单使用的软件。
而且,如果你使用盗版软件发论文,你可能会被撤稿,认定学术不端,侵权,收到律师函或法院传票。
当然,如果学校买了正版那也可以。

网友:
就是把接收管信号放大,你可以看看合泰单片机HT45F5240等的集成芯片

网友:
4楼的建议  比导师还要实用

网友:
电流大小?信号带宽?要不要保留直流量?信号波动范围?放大倍数是否固定?最近十几年一直在搞这个,说实在的每换一种探测器感觉就是重新来一遍,基本没太有通用的电路,书的话推荐看光电二极管及其放大电路设计,其实主要还是实测,运放选型、屏蔽、电流环这些都特别关键

楼主:
我要做的是是微弱信号的放大,感觉还有很多理论知识要学,一个设计电路的工具cadence学了俩月才能搞一些简单的电路,目前就是导师给我简单的电路让我比着去设计然后手焊。论文更是感觉难发。。。

网友B:
吉时利有一本低电平测量技术的手册,看完了你基本就懂了,当时研究了这本东西花了半个月设计了一个pA级别的IV电路,效果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吉时利有一本低电平测量技术的手册,看完了你基本就懂了,当时研究了这本东西花了半个月设计了一个p ...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