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一个数组VS2013可以编译,VC6不能编译的原因

楼主(2023-12-26):
array = {10,10,callback};
其中callback是void callback(void);
在VC6下,报error C2059: syntax error : '{'

网友A:
vc6太古老了,21年前就不建议用了。

obsolete since 2001

网友B:
这是c++11特性,对于98年的vc6来说太过分了…

或者用struct实现

楼主:
这样写array.x = 10; array.y =10, array.z =callback; 就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6太古老了,21年前就不建议用了。

obsolete since 2001

那为啥坛子里还有大佬在用,有什么情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c++11特性,对于98年的vc6来说太过分了…

或者用struct实现

是用struct定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啥坛子里还有大佬在用,有什么情怀吗

速度快,不卡

楼主:
还可以在XP ,WIN10之间无缝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可以在XP ,WIN10之间无缝连接

高版本的vs也支持编译xp目标,v141_xp,v110_xp
vs2010环境能直接在xp跑

虽然我选择mingw gcc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啥坛子里还有大佬在用,有什么情怀吗

很多都是有老软件一直维护过来的,不想再折腾换平台,并且VC6开发的软件在WIN系统上兼容性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啥坛子里还有大佬在用,有什么情怀吗

懒 不想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