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空调制热,要等几分钟才启动?

楼主(2023-12-26):
这几天东莞很冷,我开空调制热功能。

开机后,空调要等几分钟,才会开始制热。

为什么要等这么久?让我经常怀疑空调是不是坏了 😓😓😒

网友:
发热丝还没热起来吧,要不然吹出来的是凉风

网友:
有的设备,制热工况中,会融化外面冷凝器的霜冻,再启动制热。

网友:
同感,公司的中央,家里的柜机,挂机,都一样,开机要傻在那里,风向,速度,那些都不一定可控。。。得实际制热动作起来了,才可控;然后加热到设定温度值了,又傻在那里。。。。。

小太阳倒是随开随到。。。。

网友:
工况转换,等室内的盘管散热片上温度达到一定值之后才开始吹风,要不然直接开机就吹风,是冷的

网友:
空调内置的防冷风功能

网友:
防冷风功能   管温达到才送风的

网友A:
车上热风就没这么智能,打开就干

网友:
如果太冷。空调工作一段时间,还会自己停了。。。过阵子再开启。

感觉它得先给自己整暖和了再给你吹风。。。~

网友:
天气冷外机会进入除霜模式,冻住了就没风了

网友:
我还怀疑我买的是没制热功能的。
再三确认,遥控和网页都是有制热功能按键和说明。

网友:
我也常常以为空调的制热功能坏了,或者买回来的空调型号根本就是单冷型的

网友:
这是空调压缩机原理。室内机需要几分钟才能热起来。如果开了辅热,那么马上就能启动,但是吹着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上热风就没这么智能,打开就干

油车的热风,直接是来自发动机燃烧的热量  而且油车也得要等水温到达90度 才能感受出热风。

家用空调是电阻丝发热+压缩机搬运热量

完全不是一码事

网友:
等等问题不大,最郁闷的是化霜切换时候内机有管路压力释放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