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纬锂能官网买几节18650,客服强烈建议我别购买,怕有风险

楼主(2023-12-26):
现在一般用户网上能比较容易直接买得到的正品锂电池也就是亿纬电池的。
但是看别人很多说买单体大容量的话,要营业执照,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今天自己试着买几节18650,客服强烈建议我别购买,要购买要我提供"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说不能卖给个人和个体户。
其实我买来也没什么正式用途,就是感觉自己以前在一些淘宝买的18650都是套皮的假货,容量测了只有7,8成,所以找个靠谱的卖家买几个测试一下,纯属比较比较。
最后说了一会,勉强同意卖5节18650给我,给我发一份风险提示函,在聊天里说明有什么事情我个人承担风险。

网友A:
拼多多撸圈,5元一个21700/4000mah,现在看看还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多多撸圈,5元一个21700/4000mah,现在看看还有没有

多多上的电池,不足称的多啊

网友B:
多多有,砸金蛋,20元内半价。
测试了一下,2000mA的足容,大于2000的不太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多有,砸金蛋,20元内半价。

拼多多上没有亿纬官网的店吧,因为前几天我在拼多多上买了几节号称亿纬25p电池。实际测出来只有2160毫安时,这还是放电电流设置到100毫安才榨出来的容量,离2500毫安时差不少。

网友:
我1A测的😁

网友C:
随便报个公司就行了,锂电池本来就不安全,人家怕你玩不好把房子给烧了。每一个离谱规定的后面,都有一个更离谱的事故

楼主:
25p官网11块多,多多上砸金蛋刚才看到10节才50多,这估计是套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报个公司就行了,锂电池本来就不安全,人家怕你玩不好把房子给烧了。每一个离谱规定的后面,都有一个更 ...

要拍执照,不是报公司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多上的电池,不足称的多啊

我只是自己做东西玩,要求不算高,不太离谱就还行吧,容量偏差不多200mah以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自己做东西玩,要求不算高,不太离谱就还行吧,容量偏差不多200mah以内 ...

要求不高,可以买 比克 的电池,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25p官网11块多,多多上砸金蛋刚才看到10节才50多,这估计是套皮的?

不是套皮,而是刮掉厂标。听说是供货给九号和小牛车两轮用,质量品控不好,才流出来的
其它论坛有人用亿纬25P,两三个月出现质量问题

网友E:
18650的屯了几十节,买了一两年了,2000mah的,实测几乎不差,慢慢自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求不高,可以买 比克 的电池,还可以

好的,谢谢推荐

网友:
京东自营上有不少,不是楼主位品牌的,能相信吗?

楼主:
我买的100多的炬为电子负载上面有测电池内阻的,测了自己手头上一些18650都是100多毫欧,感觉内阻这功能测不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8650的屯了几十节,买了一两年了,2000mah的,实测几乎不差,慢慢自己用

20000ma属于中等偏下水平吗?也就是说只要是正规的电池厂家都没有任何问题,
要向上3000以上的,只有那么世界上一两家可靠?

网友:
多了个0,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F:
20000ma属于中等偏下水平吗?也就是说只要是正规的电池厂家都没有任何问题,
要向上3000以上的,只有那么 ...

对的,宁可选可靠的稳妥的电池,安全第一

网友:
好像这是散户能买到的为数不多的正品锂电渠道。

楼主:
官方阿里巴巴店买了5节,在多多上白菜价又买了3节,到时对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套皮,而是刮掉厂标。听说是供货给九号和小牛车两轮用,质量品控不好,才流出来的
其它论坛有人用亿 ...

刮皮的是B品,产线筛选下来的。并不是OEM货。从侧面也说明了亿纬的一致性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拍执照,不是报公司名

我在他们1688店铺买的,不需要营业执照,只需要报个公司名就行,因为我开始也不想泄露公司信息。

网友:
估计质量确实不行哦....所以才.....!
我买的松下拆机的,确实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8650的屯了几十节,买了一两年了,2000mah的,实测几乎不差,慢慢自己用

屯电池?我每年充放电一次。半容量存放,容量和内阻还是会劣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100多的炬为电子负载上面有测电池内阻的,测了自己手头上一些18650都是100多毫欧,感觉内阻这功能测 ...

内阻测试仪,用1kHz的交流信号测试,只是测出了电阻性的内阻。但电池充放电时,在电极附件会堆积带电的离子,形成的极性会阻碍充放电,叫做极化电阻。这个电阻更大,发热更多。

网友:
倍量电池算正牌吗

楼主:
算杂牌吧,这个网上评价挺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杂牌吧,这个网上评价挺差的

自动洗手液机电池不耐用,刚买了个倍量的换上了

楼主:
收到亿纬官方1688店的电池,2500mAh,充满后开始用4A放电,后面用1A放电,最后一点用0.5A放电,截止电压设置为2.5V,放出容量有2500mAh。
明天就能收到多多购买的了,到时再测试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收到亿纬官方1688店的电池,2500mAh,充满后开始用4A放电,后面用1A放电,最后一点用0.5A放电,截止电压设 ...

正常不是放到3.2V就已经很低了吗?
保护板一般多少伏来着?放这么低只有不用保护板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常不是放到3.2V就已经很低了吗?
保护板一般多少伏来着?放这么低只有不用保护板哇? ...

好像很多厂家都是标注放到2.5V时的容量

网友:
亿纬的电池算比较好的了,他家的规格书写得比较保守。
话说,我现在对着铺满地的电池发愁,不知何时能搞完发走

网友G:
入这家的吧,买了近一百节,一致性好,没有掉链子.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s1d6b1k911a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入这家的吧,买了近一百节,一致性好,没有掉链子.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1e192e ...

容量都足么?

我在拼多多另外2个店又买了几节亿纬25P的,测了下容量大概都是2400mAh,只有亿纬官方买的是足够容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量都足么?

我在拼多多另外2个店又买了几节亿纬25P的,测了下容量大概都是2400mAh,只有亿纬官方买的 ...

肯定足称的,内阻也好.我有用到电钻上.

网友:
巧了,几年前公司买了100多节18650,2750mAh的,一直没用。元旦后测下容量还有多少。